提升、通风、排水和压风设备选型

楼主(2008-08-13):
第一节  提升设备
一、提升方式
本次技改,设计井型为0.15Mt/a,采用立井开拓,装备二个提升井筒,其中主井直径3.6m,井筒深132m,双钩箕斗提升,装备一台Φ1.6 m双滚筒提升机,配380V、75kW电动机,担负全矿井的提煤任务;副井直径3.6m,井筒深138.3m,罐笼配平衡锤提升,装备一台Φ1.6m双滚筒提升机,配380V、45kW电动机,主要担负提矸及辅助提升任务。
二、主井提升设备
1、设计依据
井型: 0.15Mt/a;
提升高度:140 m;
(装载口标高:+152m;井口标高:+278 m;卸载口标高:+289.6 m;)
工作制度:年工作日330天,日工作小时14 h;
2、设计选型
⑴、提升容器
①、经济提升速度
取Vm=2.45m/s进行计算,估算一次提升时间:

②、所需一次提升量
选用一对1.5t非标轻型箕斗,箕斗自重1800kg,箕斗提升应配套使用定量装载设备。
⑵、钢丝绳
①、绳端荷重:Qd= 1800+1500=3300(kg)
②、井架高度:Hj= Hx+Hr+Hg+0.75Rt=10+2+4+0.75×0.8=16.6(m)
选择18m井架一座。
③、钢丝绳最大悬垂长度:HC=132+18=150(m)
④、钢丝绳单重:

选择6×19S-20-1770-IWR型钢丝绳,D=20mm, δ=1.3mm,Pk=1.62kg/m,Qq他=252kN。
⑤、安全系数校验

所选用的钢丝绳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
⑶、选择提升机
①、滚筒计算直径:
Dg′≥80d=80×20=1600(mm)
Dg′≥1200δ=1200×1.3=1560(mm)
②、最大静张力
Fj′=Qd+Pk HC =3300+1.62×150=35434kg
③、最大静张力差
F c′=Q+ Pk HC =1500+1.62×150=1743kg
选用2JTP-1.6×0.9/20型单绳缠绕式双滚筒提升机,Fj=45kN,Dg=1.6m,Bg=0.9m,i=20。
④、校验钢丝绳在滚筒上的缠绕宽度
钢丝绳在滚筒上的缠绕宽度:

满足要求。
⑷、天轮的选择
采用TSG-1600/11型井上固定天轮,天轮直径为1.6m。天轮变位重量222kg。
提升机与井口相对位置见图6-1-1主井提升系统图。
⑸、电动机预选
①、 电动机功率

根据计算及提升速度要求,选择YR315M1-10型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其技术特征为:功率75kW,电压380V,转数584r/min,转动惯量9.6kg•m2,λ=2.71。
②、 实际提升速度

⑸、变位质量计算
    变位重量
①、钢丝绳的变位重量:
G s=2Pk(HC+Lx+3πDg+Ls)
  =2×1.62×(150+34.3+3×3.14×1.6+30)
=743(kg)
②、电机转子系统的变位重量:
G dj=(GD2)•i2/Dg2=9.6×202/1.62=1500(kg)
③、天轮的变位重量:
G t=2×222=444(kg)
④、提升机变位重量:
G j=6000(kg)
⑤、提升容器及煤变位重量
G R=2×1800+1500=5100(kg)
⑥、系统总变位重量:
ΣG= G s + G dj + G t + G j + G R
=743+1500+444+6000+5100
=13787(kg)
变位质量
ΣM= ΣG   g   =1405(kg•S2/m)
⑹、提升运动学、动力学
提升运动学、动力学计算结果见图6-1-2主井提升速度图、力图。
⑺、电动机校核
计算等效力Fdx=1826㎏
计算等效时间Td=62.7S
等效容量Pdx=56.6kW
电机过载能力λ=0.99<0.75×2.71=2.03
电动机功率储备系数为1.32
⑻、提升能力

可满足技改后年产0.15Mt/a的提升要求。
⑼、电控及信号设备
电控采用与提升机电气成套控制设备,提升信号采用KXT19矿用PLC多功能立井提升信号系统。
⑽、电源
低压电源(380V)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电源取自矿井地面变电所。
三、副井提升系统的计算
1、设计依据
井口标高:+280.3m
井底轨道大巷水平标高:+142m;提升高度H=138.3 m;
材料消耗量:5%计算;
矸石量:按煤生产能力的5%计算;
工作制度:年工作天数330d,日工作时数16h
2、选型设计
⑴、提升容器的确定
利用矿方已有的1个0.75t非标罐笼加平衡锤进行辅助提升,罐笼自重QG= 1400 kg(含防坠器),配备0.75t矿车,矿车自重420kg,提矸定载1275kg,提煤、下材料750kg。罐笼准载人数7人,每人重量70kg计。
⑵、钢丝绳的选择
①、绳端荷重:
Qd=1400+420+1275=3095(kg)  (提矸)
Qd=1400+420+750=2570(kg)  (提料)
Qd=7×70+1400=1890(kg)     (提人)
②、钢丝绳悬垂长度:Hc=12+138.3=150.3m
③、 钢丝绳单位长度重量

选择6×19S-20-1770-IWR型钢丝绳,D=20mm, δ=1.3mm,Pk=1.62kg/m,Qq他=2524kN。
④、安全系数校验
m材料 =
m人 =
m矸 =
所选钢丝绳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
⑶、提升机选择
①、滚筒直径的计算
Dg′≥80d=80×20=1600(mm)
Dg′≥1200δ=1200×1.3=1560(mm)
②、提升机强度验算
最大静张力:  Fj’= (3095+1.62×150.3) ×9.81=32751(N)
最大静张力差:Fc= Q罐笼+Q +Q矿车 +PkH- QC =1400+1275+420 +1.62×138.3- 2458=861kg
平衡锤质量:
QC =1820+1275/2=2458(kg)
选用2JTP-1.6×0.9/20型单绳缠绕式双滚筒提升机,Fj=45kN,Dg=1.6m,Bg=1.2m,i=20。
③、校验钢丝绳在滚筒上缠绕宽度
钢丝绳在滚筒上的缠绕宽度(一层):

通过计算,所选用的提升机能满足要求。
⑷、电动机的预选
①、电动机功率
P’=&nbs

网友A(2008-12-23):
你好,我是今天刚看到你的

计算,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还有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怎么查滚筒直径为600mm-800mm的天轮直径。请回复我,我的邮箱dongximei-1973@163.com

网友B(2009-11-07):
你好,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等我算一下再说

网友C(2011-03-30):
我觉得有不对的地方,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