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车载逆变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13):
一.空载时,逆变器指示灯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但一插上负载就会听到叫声,红灯亮.负载不工作.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你使用的电池电量不够,所以一接上负载,由于负载功率大于电池输出功率,所以电池电压会降到低压保护电路的电压下,所以逆变器的低压报警与低压保护电路都工作了.这种现像出现一般表现为:叫声是瞬间的(有些机的保护电路是自锁的,这样可以保证电池,逆变器,负载不损坏),红灯亮.有些逆变器叫声一开一关,不断地叫,直到你把负载拉开为主.红灯一开一关(这种功保护电路是自恢复的,由于负载,逆变器,电池都处于非正常情况下,所以很容易损坏电池,负载或逆变器)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自锁的哪种.

二,逆变器指示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但一插上负载就会听叫声不断,负载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也是使用不当引起的.

1.是你使用的电池电量不够,引起低压报警,但电压还未达到低压保护的电压.所以你会听到长叫,但逆变器能正常工作.要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是两种:加大电池或减小你的负载.

2.会出现逆变器指示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但一插上负载就会听叫声不断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使用的输入线过小引起.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对逆变器改装的网友多.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加大输入线.如果是300W到500W的用6平方线,1000W的要用到10平方线以上,还有线的大小还与你的输入线长短有关,比如1000W用10平方线,不能长于50CM,如果要拉长线,哪就要用到16平方以上的线.最长能主能是1米.

三.接上逆变器,出现红登亮,没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你的电池电压可能过充电,电压过高.如果出现叫声,问题在电池电压过低了.

四.接上逆变器风扇不转.一般情况下,逆变器的风扇都是输出功率控制的,也就是风扇转速由你所用的负载来引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降低静态电流,减小噪音.所以风扇一般都是控制在100W以上转的,小于100W风扇不动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