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质量的好坏取决与什么

楼主(2008-08-13):
电线电缆质量的好坏取决与什么

1 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1.8~1.9 kg;2.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2.8~3.0 kg;4.0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4.1~4.2 kg等。质量差的电线重量不足,要么长度不够,要么电线铜芯杂质过多。
2 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伪劣的铜芯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检查时,你只要把电线一头剥开2 cm,然后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稍微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杂质比较多。另外,伪劣电线绝缘层看上去似乎很厚实,实际上大多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时间一长,绝缘层会老化而漏电。
3 厂家。假冒伪劣电线往往是“三无产品”,但上面却也有模棱两可的产地等标识,如中国制造、中国某省或某市制造等,这实际等于未标产地。
4 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

网友A:
总之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B:
电线电缆使用正规企业的较好,最好是名牌

网友C:
采购人员;;;;;;;;;;;;;;;;;

网友D:
电缆质量不好,截面积不够,铜芯杂质太高,造成电阻过大,线路损耗太大,浪费电能。

网友E:
记住买东西不能光便宜,毕竟便宜就是当.

正规厂家短米不缺面,小商小贩做的是短米缺面,多掺杂质

网友F:
记住买东西不能光便宜,毕竟便宜就是没有好货!

网友G:
老板买啥我们就用啥!

网友G:
时间长了,我们的负载系数就放大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时间长了,我们的负载系数就放大很多。

网友I:
一定要看好品牌呀!!

网友J:
还是用正规厂家的质量能保证。

网友K(2008-11-17):
电缆不能贪图便宜,质量差的,绝缘过不了关

网友L:
电缆一定要选好的,否则这就是事故隐患。

网友M: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谢谢! ,谢谢!

网友N:
还是要买品牌的好,放心

网友O:
主要是铜材质量,另外截面积要符合标准,绝缘材料也很重要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电缆一定要选好的,否则这就是事故隐患。

网友Q:
有哪些那品牌  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R:
市面上好多都飞标!上次买了个4平方的,和以前买的一比小了不少,估计只要2,3个平方。买这东西还是到正规点的地方买

网友S:
会与不会.有用没用.看看学学..谢谢.....

网友P(2008-12-18):
引用 网友B:
电线电缆使用正规企业的较好,最好是名牌

网友K:
电缆还是挑选知名品牌的, 质量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