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手,我们单位扩建,求PLC及所属设备的维护和检修标准

楼主(2008-08-14):
我是刚新触PLC。由于单位扩建60W机组,新上了一整套PCL控制系统,要求检修编写PLC及所属设备的定期维护和检修标准。。。。请各位帮个忙。。。在此谢过。。。。。。

网友A:
项目验收时候应该有个验收文件,你可问领导要一下,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参数作为标准。一般情况下可以达到验收标准就可以正常运行,不会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