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颜色的选择

楼主(2008-08-14):
导线颜色的选择

GB50258—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第3.1.9条规定:当配线采用多相导线时,其相线的颜色应易于区分,相线与零线(即中性线N—编者注)的颜色应不同,同一建筑物、构筑物内的导线,其颜色选择应统一;保护地线(PE线)应采用黄绿颜色相间的绝缘导线;零线宜采用淡兰(应为“蓝”——编者注)色绝缘导线。

在电气配线施工中违反该条规定的屡见不鲜,错误理解此条的也不少。由于规范的条文说明中对该条未作说明,故笔者根据实际工程中遇到的情况,谈一点见解。

1、相线颜色

宜采用黄、绿、红三色。以三相进建筑物的住宅为例,三相电源引入三相电度表箱内时,相线宜采用黄、绿、红三色;单相电源引入单相电度表箱时,相线宜分别采用黄、绿、红三色。由单相电度表箱引入到住户配电箱的三芯护套线,其相线颜色没有必要和所接的进户线相线颜色一致。只有当用户采用三相电度表箱时,从三相电度表箱引入到住户配电箱的箱线颜色应和进三相电度表箱的相线的相线一致。2~4室进住户配电箱的箱线可用黄、绿、红中的任意一种,因为GB50258—96只规定配线采用多相导线时,相线颜色才要求易于区分。例如,2室的用户出现断电时,根据2室的单相电度表相的进线是红色,只要用验电笔检查进建筑物的红色相线是否有电,即可判断故障。

从电度表箱到各住户配电箱的导线,住宅设计规范规定其截面不得小于10mm2。如果住户配电箱至单相电度表箱的相线颜色采用和单相电度表箱的进线同色,那么就要购买三种颜色10mm2的护套线。,必然增加建设投资。如按附图施工,只要购买一种10mm2的三芯护套线,其中一根是淡蓝色中性线,一根是黄绿双色的PE线,第三根是黄、绿、红三色中任意一色相线。

2、中性线颜色

规范规定中性线宜采用淡蓝色绝缘导线。“宜”的含义是: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采用淡蓝色。有的国家中性线采用白色,如果其建筑物因业主要求采用白色作同性线,那未该建筑物内所有的中性线都应采用白色。如果中性线的颜色是深蓝色,那末相线颜色不宜采用绿色,因为在暗淡的灯光下,深蓝色与绿色差别不大,此时相线颜色参单相供电时,应采用红色或黄色。

3、保护地线的颜色

规范规定应采用黄绿颜色相间的绝缘导线。“应”的含义是必须,在正常情况下均必须采用黄绿相间的绝缘导线。

4、订购电缆或护套线时必须注明导线颜色

实际工程中经常发现电缆或护套线内导线的颜色不符合要求。有的工程用的三相照明电缆,三根相线是同色线;有的工程用的单相三芯照明电缆,导线是黄、绿、红三色。这是规范所不允许的。此外,在导线上包色带的补救措施也不应该采用。所以,工程中订购电缆或护套线时,除型号外还应注明导线的截面和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