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这样也会触电?

楼主(2008-08-14):
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在测试台上做单速和双速电机的额定载荷实验时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开始做电机的高速实验,各方面实验项正常;然后我切换到低速挡时,发现方向不对,我就按了急停按钮,然后去换向,手一接触到电机,就被强电触了以下,幸亏我穿的是胶底鞋,按道理应该切断了主电源,怎么回发生呢?我就把这边的总开关拉掉,然后才取接线,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我的测试电源没有接地线,不会是电机的感应电流吧,?真是搞不清楚,以后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拉总开关.安全第一,朋友们可要小心点喔!!!!!!!!!!!!

网友A:
那是  电机发的电???????????????????

网友B:
呵呵;有可能是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