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In与计算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8-08-14):
导线的选择,用不用考虑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呢?只要断路器的地额定电流大于线路计算电流就行了,也就是说断路器可以不工作在额定电流下了,对么?

网友A:
我觉得,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该小于线路计算电流,当线路电流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而小于电线的额定电流时,断路器动作保护不至于烧毁电线。

网友B:
为了保护导线,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该小于线路计算电流

网友C: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小于线路计算电流???

此断路器还能正常工作?

导线的选择,不用考虑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须大于线路计算电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线路计算电流。

网友D:
建议在网上查查吧!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