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变换器

楼主(2008-08-14):
各位:

本人正准备做一试验,有一电源系统:输出直流250伏,400安的直流电源系统,想采用数字式仪表实现对直流电压和电流的显示及控制(过流和过压保护),但不知有否这样的控制仪表,400安的电流信号可以转换成75mV信号后再显示与控制,但不知250伏电压信号如何转换?

网友A:
直流电压输入/隔离直流输出的解决方案http://www.888sx.com/se.asp?nowmenuid=500386

网友B:
北京柏艾斯的电流电压变送器可以实现

010-89494923

郑方远

网友A:
推荐高精度电流变送器品牌,互感器内置,单向二线,检测范围0-5A输出4-20MA,能精确到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