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康轿车充电系统的故障分析与诊断

楼主(2008-08-14):
1 富康轿车充电系统结构特点

   1.1 交流发电机的结构

    富康轿车采用调节器内装式交流发电机(以下简称发电机),其组成如T-1所示

  1.2 发电机的电路原理

   富康轿车发电机的电路原理如T-2所示。

    发电机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由D1、D3、D5和D2、D4、D6组成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将定子绕组产生的三相交流电动势整流成直流向用电设备和蓄电池输出,而D7、DB 、D9与D2、D4、D6组成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则用于向发电机磁场绕组提供励磁电流;并作为控制电压用于控制充电指示灯工作。

   调节器的输入端引入发电机,/蓄电池的电压,调节器中的大功率开关三极管串联在发电机励磁回路中,当发电机不发电或电压低时,此三极管导通,发电机励磁回路通路。当发电机正常工作时,调节器根据发电机的输入电压使其开关三极管不断地在导通和截止之间切换,用于控制发电机的励磁电流,使其电压在设定的上下限波动,保持其平均电压稳定在规定值。

   1.3 充电指示灯工作原理

    在接通点火开关未起动发动机时,调节器输入端为蓄电池电压,此电压低于调节器的调定电压,调节器的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导通,从蓄电池正极经点火开关、充电指示灯、发电机磁场绕组、三极管至搭铁形成通路,充电指示灯亮起。当发动机发动后,发电机的电压达到或高于蓄电池电压时,充电指示灯两端电压相等,充电指示灯灭,指示发电机已正常发电。

2 富康轿车充电系统故障分析与诊断

   2.1 充电指示灯不熄灭

    接通点火开关时,仪表盘上的充电指示灯亮,但发动机起动后,充电指示灯不熄灭,或是在发动机正常运转过程中,充电指示灯亮起,这说明充电系统出现了不充电故障.

    2.1.1 故障原因

     a.发电机故障,如定子绕组或磁场绕组有短路、断路或搭铁,磁场绕组有短路或搭铁,发电机多个整流二极管断路或短路等造成发电机不发电。

     b.调节器故障,调节器内部电子元件有短路而使大功率开关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或不导通,造成发电机,不发电或电压很低,而调节器内部的短路则使充电指示灯亮起。

     c.发电机皮带松驰,由于皮带打滑,发电机不转或转速过低而不发电。

    2.1.2 故障诊断   首先检查发电机皮带有无打滑,若正常,则应拆检发电机及调节器.

   2.2 充电指示灯不亮

    接通点火开关直到发动机正常运转时,充电指示灯始终不亮.

    2.2.1 故障原因

    a.发电机电刷与滑环之间接触不良或发电机磁场绕组有断路,使发电机无励磁磁场而不发电,同时充电指示灯也因其搭铁不良而不亮。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