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节能新点子

楼主(2008-08-14):
                                电梯发电节能装置

一 为什么会发电
采用变频调速的电梯启动运行达到最高运行速度后具有最大的机械动能,电梯到达目标层前要逐步减速直到电梯停止运动为止,这一过程是电梯曳引机释放机械动能的过程。
升降电梯还是一个势能性负载。为了均匀拖动负载,电梯曳引机拖动的负载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1吨载客电梯乘客为7人左右)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平衡块就会有质量差,使电梯运行时产生机械势能(电梯重载下行和轻载上行)。
电梯运行中多余的机械能(含势能和动能),通过曳引机和变频器转换成直流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的电容中。此时电容就好比是一个小水库,回送到电容中的电能越多,电容电压就越高(好比水库水位超高),如不及时释放电容器储存的电能,就会产生过压故障,造成变频器停止工作,电梯无法正常运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变频调速电梯均采用电阻消耗电容中储存电能的方法来防止电容过压,但是电阻耗能不仅降低了系统的效率,电阻产生的大量热量还恶化了电梯控制柜周边的环境。电梯发电节能装置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电梯发电节能装置能有效的将电容中储存的电能回送给交流电网供周边其他用电设备使用,节电效果十分明显,一般节电率可达15%- 40%。此外,由于无电阻发热元件,机房温度下降,可以节省机房空调的耗电量,在许多场合,节约空调耗电量往往带来更大的节电效果。
二 能节多少能
以普通住宅电梯为例:一部变频电梯,如果处于发电状态运行,在空载运行的时候,每次发出来的电能约为0.2度左右。送回电网重的电能可以用在大楼的照明、空调等地方。据有关数据统计,每年每台电梯平均运行次数大概在20—30万次,这样就有约10万次左右处于发电状态。如果楼层不高,按每次发电0.1度来计算,每年每台电梯能节电1万度左右。
一个拥有1万部电梯的城市,如果能在每部电梯上安装PROSPECT电梯发电节能装置,这个城市每年的节电量为1亿度。
一部普通的电梯,每天约用电量为50-150度;按照每台电梯平均每天用电量约为80度/天计算,至2007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约为80万台,每天耗电约为6400万度,每年消耗电量约为233亿度。如果将PROSPECT电梯节能发电装置在每部电梯中推广应用,将电梯处于发电状态的电能回馈再生利用,按照平均回馈节能率30%计算,每年可为全国节约电量约69.9亿度。
国家黄河小浪底工程每年发电量平均为51亿度;大亚湾核电站每年发电量平均为137亿度;刘家峡水电站每年发电量平均为51亿度; 如果将PROSPECT电梯节能发电装置应用于全国所有的电梯,全国电梯每年节约的电量约相当于小浪底工程16个月的发电量;相当于大亚湾核电站半年的发电量;相当于刘家峡水电站16个约的发电量。
三 产品特点
(一)产品特点:
 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输出相位准确、有效抑制高次谐波。
 采用DSP中央处理器,速率高、精度高、稳定性能好、抗干扰能力强。
 采用自诊断技术确保输出电压精确 ,防止电流回送,使变频器不受任何影响。
 电压畸变:<5%,符合IEC61000-3-2及GB/T14549对电网谐波要求。
 功率等级从7.5kW-40kW均可适用。
 应用电抗器和噪声滤波器,可直接和380—460伏电网驳接使用。在需要频繁制动的场合,节电更明显。
 能量转换率97%以上,节能21%—40%。
(二)电梯标配之优势:
 真正实现了变频调速系统的四象限运行;
 制动产生的能量得到回收利用,系统的效率大大提高;
 系统发热量降低,安全性提高,维护工作量减小;
 完善制动效果,适应快速制动和频繁制动的工程需求。
(三)接线示意图:

四 参数指标
(一)适配电机功率选型:

(二)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AC380V;
  功率范围:0.75KW~40KW;
  制动方式:双向自动电压跟踪方式;
  反应时间:2ms以下,有多重噪声过滤算法;
  允许电网电压:300V~460VAC,45~66Hz;
  动作电压:670VDC,误差2V;
  制动力矩:150%;
  回馈方式:正弦波电流方式;
  电流畸变:<5%;
  回馈算法:最小谐波PWM算法;
  设计工作制:长期;
  保护功能:过热,过电流,短路及故障自诊断及保护输出功能;
(三)使用环境要求:
  不可有异物入内;
  周围环境温度-10-+60℃;
  不可有金属粉尘和腐蚀性气体;
  相对湿度不大于90%RH(不结露);
  振动1G/10-20HZ,0.2G/20-50HZ。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西外环北路12号
联系人:费志强
电 话:0335-5948930
传 真:0335-8509895
手 机:13933509723
邮 箱:aaronkwokfzq@163.com
网 址:http://www.qjgd.com

QQ:3250010

网友A(2008-12-24):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法规导向。中国强调节约优先的能源战略,把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鼓励节能技术研发,普及节能产品,在不断提高能源管理水平,完善节能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提高能源效率。2007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资委等十七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系列活动,各级政府都把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放在了重要的位置。2008年4月1日新修订实施的《节约能源法》和2008年10月1日实施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把全社会的节能工作上升到更高的法制化层面,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来强调。

建筑业作为我国资源能耗的重点行业之一,已经达到我国能源总消耗的1/3左右,而在现代建筑中,空调和电梯是两只最大的“电老虎”。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结合《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贯彻落实,电梯节能,势在必行。

2、电梯节能成为社会关注焦点。2008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今起施行,电梯节能成为重点》为题对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作了专题报道,并在2008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中国法治报道”中再次播发。2008年10月19日,中央电视台1频道“新闻30分”节目,又以《新闻特写——揭开节能建筑的节能奥秘》为题,把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作为建筑节能的三个重点部位之一进行了专题报道。

早在2008年初,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刚刚问世的时候,即引起了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工业报、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导报、河北日报、大公报、河北经济日报等近百家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关报道还被新浪网、搜狐网、雅虎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网、国家电力信息网、国家经济门户网、国家电力信息网、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科技网等门户网站大量转载。众多媒体持续关注一个产品,必然引起社会的浓厚兴趣。

3、产品节能效果明显实在。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能将电梯制动过程中由机械能转化成的电能回收利用,等于在电梯机房控制柜里建起一座绿色发电厂,年“发电”量10000度。以一台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1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总计能发电150000度。加装此设备后,电梯机房无须再用空调、风机降温,间接节电45000度—100000度。期间,所节约的空调、风机和电阻的购置和更新费用大大超过购置一部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支出,等于零投入节电。其投入产出比一目了然。

4、行业领先技术提供安全保障。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国际上首先采用了DSP中央处理器、PWM脉宽调制,及双向电压跟踪等行业领先技术,达到了快速、实时、可靠、减少高次谐波电流的损耗、稳定安全等精密要求,在确保产品品质的基础上,把性价比提升到更高,使之更可信赖。前景光电公司还与平安保险公司签署协议,为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投保了2000万元的产品责任险。

5、权威部门认证开具特别通行证。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通过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后, 又顺利通过了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的检测认证。在2008年5月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能源产业成就推介表彰系列活动中,该产品荣获节能环保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产品、节能环保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并被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收入节能产品数据库。

6、用户反馈意见更具可信性。目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已安装于国家科技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林业大学、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国际大厦、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南通市政府办公楼、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关和单位,11月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也定购了20台设备。从收到的用户反馈信息看,节电率均远远超过15%的底线,节电率最高达到50.56%,对电梯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其中国家科技部机关服务中心节电率平均28.6%;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节电率36.8%;陕西众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节电率32%;秦皇岛国贸饭店节电率25%;秦皇岛市日菱电梯有限公司节电率25%;新疆东方花园物业公司节电率平33.8%;金华格林豪泰酒店节电率48%;金华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观光梯节电率50.56%。。。。。。目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已经开始在西安电梯节能改造三年规划中发挥作用,并开始启动海南省电梯节能改造工程。

7、推广应用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一个小城市也会有上千部电梯,大城市的电梯数以十万计。按照截至2007年底全国91.7万台电梯为基数,本产品的市场空间可达到144亿元。分析人士预测,未来3年内,我国电梯市场将保持每年20%左右的增长速度,电梯节能市场空间越来越大,代理或经销本产品的利益值得期待。

8、甲方合作意愿真诚尽力。为使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更好效力于国家节能战略,前景光电愿意与有一定销售能力的自然人或企业发展互利合作关系,特提供每年中国区域行业杂志产品广告发布及网络推广;北戴河营销策略交流及业务人员免费培训;独享专属供货价格;所在城市产品推介会、技术说明会等支持;区域营销经理具体指导、累进制让利政策、 “保二维五”的售后服务、免费宣传资料、演示光盘等支持。

9、企业形象独具魅力。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由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最新研制。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专业从事研制、开发、销售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电梯重量载荷控制系统、电梯IC智能管理系统、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等电梯配件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二项专利产品,并与全国265家整梯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在电梯行业中,我公司的电梯称重系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并成功地为张家界百龙电梯(世界第一梯)和“神州五号”发射塔梯提供了精确的防爆称重。2004年2月,前景光电在同行业内首家通过ISO 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4年3月被评为河北省“高新科技企业”,电子式重量载荷控制仪被评为“高新技术产品”;2004年5月被河北省科技厅及信息产业厅评为“双软企业”;2005年6月,前景光电生产的数字型电梯载荷控制仪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2006年7月被评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并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发明创造单位”;2006年11月,前景光电被河北省金融、税务等12部门评为“河北省省级信用优良企业”。作为以配件企业身份跻身电梯行业竞争力百强的企业,有能力确保自己产品的品质,用良好的服务赢得合作、赢得市场。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西外环北路12号
联系人:费志强
电 话:0335-5948930
传 真:0335-8509895
手 机:13933509723
邮 箱:aaronkwokfzq@163.com
网 址:http://www.qjgd.com

QQ:3250010

网友A:
关于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产品对电梯节能的项目报告

----让每部电梯每年发电10000度

2007年九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资委等十七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系列活动,节能减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政府把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建筑业作为我国资源能耗的重点行业之一,已经达到我国能源总消耗的1/3左右,而在现代建筑中,空调和电梯是两只最大的“电老虎”。

现在,空调节能问题已引起了公众普遍的关注,国内多家知名家电厂商已经将节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空调产品市场。但是对建筑能耗中的另一耗电“老虎”——电梯来说,节能降耗的问题还似乎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在关于建筑节能或其他相关能源再生法规中,电梯的节能问题也仍处于缺位的状态。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着力抓好节能降耗的大背景下,电梯如何有效降低耗电量,应该成为整个建筑领域及社会关注的热点。

按照中国电梯行业协会的统计数字,我国到2007年底全国电梯保有量已达到91万台,成为世界电梯超级大国。一部普通的电梯每天约用电50-150度。按照每台电梯每天用电量80度/天计算。全国电梯按照保守数字91万台计算,每天消耗电能约为7280万度,每年的消耗的电能为268亿度,全国每年电梯消耗的电能相当于大亚湾核电站23个月的发电量,可见电梯消耗电能的巨大。

据了解,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变频调速电梯均采用电阻耗能制动,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将电梯运行过程中由势能转化并储存在变频器电容中被电阻消耗掉的电能,直接转化为三相交流380V电能送回到局部电网。另外,由于电梯运行中通过电阻产生的热量非常高,电阻局部温度都在100度以上,为避免高温环境下电梯故障,机房必须加装一台或多台大功率空调或风机。应用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等于把一部分降温设备投资转移,实现一次投资,长期受益,在回馈电能的同时,间接消除了降温设备电能消耗,保证了电梯在常温环境下正常工作,改善了城市热岛效应,达到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问世,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该装置安装后电梯节电率可达到21%- 45%。此外,由于无电阻发热元件,机房温度下降,可以节省机房空调的耗电量,如果该产品能在全国电梯中推广应用,将电梯处于发电状态的电能回馈再生利用,每年全国电梯可回馈电能约80.4亿度,在加上减少空调的能耗,全国电梯可实现节能114亿度,相当于小浪底工程26个月的发电量;相当于大亚湾核电站十个月的发电量;相当于刘家峡水电站26个月的发电量。

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是由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人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完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制、开发、销售电梯重量载荷控制系统、电梯IC卡智能管理系统、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等电梯配件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二项专利产品,并与国内外265家整梯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电梯行业中电梯称重系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并成功地为张家界百龙电梯(世界第一梯)和“神州五号”发射塔梯提供了精确的防爆称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产品的问世标志着公司已经进入了电梯行业的前沿。该产品基于DSP中央处理器技术和PWM脉宽调制技术研制开发,属于世界首创技术;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中新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搜狐、雅虎等数百家媒体的进行了跟踪报道。

目前,该产品已经通过国家电梯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合格,并正式投产;并在国家科技部,辽宁省技术监督局等单位安装运行。希望能够得到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鼓励推广,使之服务于社会,为国家的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网友A: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
引领公共机构和民用建筑节能潮

2008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今起施行,电梯节能成为重点》为题对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作了专题报道,并在2008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中国法治报道”中再次播发。
2008年10月19日,中央电视台1频道“新闻30分”节目,又以《新闻特写——揭开节能建筑的节能奥秘》为题,把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作为建筑节能的三个重点部位之一进行了专题报道。
早在2008年初,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刚刚问世的时候,即引起了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工业报、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导报、河北日报、大公报、河北经济日报等近百家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关报道还被新浪网、搜狐网、雅虎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网、国家电力信息网、国家经济门户网、国家电力信息网、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科技网等门户网站大量转载。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引人瞩目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实实在在的节能和节资效果。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能将电梯制动过程中由机械能转化成的电能回收利用,等于在电梯机房控制柜里建起一座绿色发电厂,年“发电”量10000度。以一台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1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总计能发电150000度。加装此设备后,电梯机房无须再用空调、风机降温,间接节电45000度—100000度。期间,所节约的空调、风机和电阻的购置和更新费用大大超过购置一部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支出,等于零投入节电!
2、行业领先技术的安全保障。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国际上首先采用了DSP中央处理器、PWM脉宽调制,及双向电压跟踪等行业领先技术,达到了快速、实时、可靠、减少高次谐波电流的损耗、稳定安全等精密要求,在确保产品品质和使用寿命的基础上,把性价比提升到更高,使之更可信赖。前景光电公司还与平安保险公司签署协议,为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投保了2000万元的产品责任险。
3、权威认证开具特别通行证。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通过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后, 又顺利通过了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的检测认证。在2008年5月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能源产业成就推介表彰系列活动中,该产品荣获节能环保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产品、节能环保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并被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收入节能产品数据库。
4、用户实际应用效果良好。目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已安装于
国家科技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林业大学、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国际大厦、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南通市政府办公楼、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关和单位,11月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也定购了20台设备。从收到的用户反馈信息看,节电率均远远超过15%的底线。其中国家科技部机关服务中心节电率平均28.6%;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节电率36.8%;陕西众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节电率32%;秦皇岛国贸饭店节电率25%;
秦皇岛市日菱电梯有限公司节电率25%;新疆东方花园物业公司节电率平33.8%;金华格林豪泰酒店节电率48%;金华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观光梯节电率50.56%。。。。。。。。。。。。目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已经开始在西安电梯节能改造三年规划中发挥作用,并开始启动海南省电梯节能改造工程。
5、原理易懂应用方便。我们可以把电梯简单理解成一个两端分别悬挂轿厢和对重块的定滑轮组,起滑轮作用的曳引机实际上就是一部电动机。电梯在工作状态下,由曳引机拖动负载做功,完成机械能和电能相互转化的过程。当电梯轿厢重量小于对重块重量时,电梯上行时曳引机发电,下行耗电;反之,则上行耗电下行发电。当电梯重载下行和轻载上行时,所产生的机械能也会通过曳引机和变频器转化成直流电能。这些多余能量被临时存储在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容中,随着电梯工作时间的持续,电容中的电能和电压越来越高,如果不及时释放就会溢出,导致过压故障,使电梯停止工作。过去最普通的方法是通过外接发热电阻使电能转化成热能散发出来。这种方法效率很低,而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为了给机房散热,必需加装空调和风机设备。有些情况下,给机房降温的空调耗电量甚至超过了电梯本身。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能够自动检测变频器和供电网的电压及频率,并将直流电路中存储的电能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使原本消耗在制动电阻上的电能回馈到局域电网中,供周边设备用电,而且不会污染电网。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能量转化率超过了97%,节电率为15~45%,楼层越高,功率越大,使用越频繁,节能效果越好。
6、推广应用社会效益巨大。一个小城市也会有上千部电梯,大城市的电梯数以十万计。按照截至2007年底全国91.7万台电梯为基数,如果都使用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以平均节电率30%计算,每年可为国家节电80.4亿度,相当于刘家峡水电站19个月的发电量。如果再加上机房空调、风扇等降温系统所消耗的电能,可节电114亿度,相当于大亚湾核电站10个月的发电量。
建筑业作为高能耗行业之一,已经达到了我国能源总消耗量的1/3,在现代建筑中,电梯和空调是两只最大的“电老虎”。 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1340人拥有一部电梯。 全球平均水平为700~750人/部,发达国家平均每200人拥有一部电梯。分析人士预测,未来3年内,我国电梯市场将保持每年20%左右的增长速度,电梯节能空间越来越大。《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实施 ,更为电梯节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在国家节能减排宏观背景下,在各级政府节能减排责任制的落实中,更加彰显了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增值价值。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西外环北路12号
联系人:费志强
电 话:0335-5948930
传 真:0335-8509895
手 机:13933509723
邮 箱:aaronkwokfzq@163.com
网 址:http://www.qjgd.com

QQ:3250010

网友A: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
让您的电梯成为绿色发电厂
为什么?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能将电梯制动过程中由机械能转化成的电能回收利用,等于在电梯机房控制柜里建起一座绿色发电厂,年“发电”量10000度。以一台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1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总计能发电150000度。加装此设备后,电梯机房无须再用空调、风机降温,间接节电45000度—100000度。期间,所节约的空调、风机和电阻的购置和更新费用大大超过购置一部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支出,等于零投入节电!
是什么?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国际上首先采用了DSP中央处理器、PWM脉宽调制,及双向电压跟踪等行业领先技术,达到了快速、实时、可靠、减少高次谐波电流的损耗、稳定安全等精密要求,在确保产品品质和使用寿命的基础上,把性价比提升到更高,使之更可信赖。
怎么样?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电能回馈率达97%,折合节电率达到15~45%,楼层越高、功率越大、使用越频繁,节能效果越好。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一问世即引起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 、科技日报、大公报等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关注、报道;搜狐网、新浪网、雅虎网、河北省人民政府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 、中国经济网、国家电力信息网、科技网、中国节能投资网、中国节能产品网、中国电梯网、国家经济门户网、天下财经网、大公报网、中国工控网、中国节能投资网、中国节能产品网、中国电器资源网、中国交通广播网、河北科技信息网、证券之星网、联合科技网等网站均作了转载。
2008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今起施行,电梯节能成为重点》为题对该产品作了详细报道,并在2008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中国法治报道”中再次播发。
2008年10月19日,中央电视台1频道“新闻30分”节目,又以《新闻特写——揭开节能建筑的节能奥秘》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2008年5月,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在科学技术博览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能源产业成就推介表彰系列活动”中,被评为节能环保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产品和节能环保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同年7月被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列入全国节能产品数据库。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成果鉴定结论为:经项目组自测和秦皇岛电梯检测部门测试,并经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在对原交—直—交异步变频调速电梯加装该装置后,节能效果较好。项目的研究开发是成功的。若该装置用于交—直—交永磁同步变频调速电梯节能效果会更明显。市场前景好,技术上达到国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该装置的绝缘电阻、耐压强度、显示功能、电能反馈功能、制动功能均工作正常。安装此装置的电梯工作未见异常
天津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检测报告结论为:该装置的绝缘电阻、耐压强度、运行噪音实测数据与振动、碰撞、冲击、温度试验,其测试与试验结果符合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该装置电压、电流波形与谐波畸变总率THD等符合GB/T14549-1993《电梯质量公用电网谐波》的相关规定。在额定载荷、额定速度工况,相对于不安装此装置时耗电节约45%。
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工况为100%载荷往返10次的耗电量,用电能回馈技术前,耗电0.852Kw.h,应用电能回馈技术后,耗电0.472Kw.h;工况为0%载荷往返10次的耗电量,用电能回馈技术前,耗电0.748Kw.h,应用电能回馈技术后,耗电0.486Kw.h。
目前,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已助力西安电梯节能改造计划;启动海南省电梯节能改造计划。产品安装在国家科学技术部、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辽宁省技术监督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南通市政府、北京林业大学、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11月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也购置了20台,用于机关电梯节能改造。
从用户反馈情况看,在不同的电梯运行环境中,最低节电率远远超过了15%的最低设计水平。 其中国家科技部机关节电率平均为28.6%;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机关节电率36.8%;陕西众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节电率32%;秦皇岛国贸饭店节电率25%;秦皇岛市日菱电梯有限公司节电率25%;新疆东方花园物业公司节电率平33.8%;金华格林豪泰酒店节电率48%;金华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观光梯节电率50.56%……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适用于功率等级0~40KW的一切交流变频调速电梯,安装非常简单,只需连接5根线。安装节能装置后,电能回馈装置的输出符合电网谐波要求,对电梯输入电源无影响。电能回馈装置的输入只与变频器直流母线相连,与电梯控制系统无关,不会对电梯造成影响。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允许的电网电压范围在300V~460VAC,频率范围在45~56HZ,也适用于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电梯。
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由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最新研制。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专业从事研制、开发、销售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电梯重量载荷控制系统、电梯IC智能管理系统、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等电梯配件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二项专利产品,并与全国265家整梯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在电梯行业中,我公司的电梯称重系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并成功地为张家界百龙电梯(世界第一梯)和“神州五号”发射塔梯提供了精确的防爆称重。2004年2月,前景光电在同行业内首家通过ISO 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4年3月被评为河北省“高新科技企业”,电子式重量载荷控制仪被评为“高新技术产品”;2004年5月被河北省科技厅及信息产业厅评为“双软企业”;2005年6月,前景光电生产的数字型电梯载荷控制仪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2006年7月被评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并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发明创造单位”;2006年11月,前景光电被河北省金融、税务等12部门评为“河北省省级信用优良企业”。
特别保证——平安保险公司2000万元为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提供产品责任险,用户尽可放心使用。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发区西外环北路12号
联系人:费志强
电 话:0335-5948930
传 真:0335-8509895
手 机:13933509723
邮 箱:aaronkwokfzq@163.com
网 址:http://www.qjgd.com

QQ:3250010

网友A:
多多支持啊  谢谢

省能源人人有责

网友A:
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制、开发、销售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城市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电梯无线安防管理系统、IC电梯智能管理系统、电梯重量载荷控制系统、建筑升降机起重量限制系统、电梯地震管制运行仪等电梯配件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二项专利技术产品,市场覆盖全国各主要城市,产品远销美国、法国、黎巴嫩、葡萄牙、印尼等国家。

前景光电公司是业内公认的第一品牌企业,所生产的电梯重量载荷控制系统为三菱、奥的斯、迅达、日立等全球265家电梯品牌配套,并成功地为张家界百龙电梯(世界第一梯)、“神州五号”发射塔、沈阳世博园标志性建筑----百合塔、法国地铁等著名建筑提供了精确的称重服务;PROSPECT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一问世,即得到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先后安装于国家科技部、河北省科技厅、辽宁省技术监督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南通市政府、北京林业大学、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金华大世界等单位,实测最高节电率高达50.56%,成为实现电梯安全、高效节能的首选产品。由中国建筑研究院机械化分院监制的建筑升降机起重量限制系统也以优良的性价比,博得用户的青睐。IC电梯智能管理系统在全国185个城市建立了样板工程。远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电梯地震管制运行仪成为整梯企业高档电梯的理想配套产品。城市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已经在央视新大楼安家。

前景光电公司秉承 “协作、共享、思考、创新”的研发理念,以满足客户一切技术要求为使命,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持续研发储蓄领域产品,引导了电梯行业零部件新技术产品的主流和方向。从2002年进入电梯零部件生产领域至今,六年间,公司销售收入平均每年以翻一番的速度递增。继2003年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后,公司又被河北省科技厅及信息产业厅授予“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及“双软认证企业”,产品被评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产品”;所生产的数字型电梯载荷控制仪被河北省科技厅授予“河北省科技成果证书”,并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前景公司是河北省 “优秀软件产品”和“十佳软件开发人才单位”。城市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被列入秦皇岛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指导计划项目,并获得河北省优秀成果奖。公司研制的“PROSPECT电梯远程自动报警安防管理系统”被河北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为“软件产品”。2006年,前景光电公司被评为“河北省省级信用优良企业”,进入全国电梯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百强行列

用科技创造未来,前景人用心在服务!

网友B:
有兴趣。把资料发给我。看看可不可以做做。顶顶北方老乡

jiangsonzh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