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8-14):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用数控系统之后,还需要用PLC 和触摸屏吗?想请交一下各位.

网友A:
这是两个控制系统,如果是简单控制最好选其一,因为同一机台有两个控制系统,这之间必定需要交换信息,这样有可能影响机台的稳定性,个人见解!

网友B:
PLC实际在很多数控系统中都是有这个功能的,PLC主要是做辅助控制的,NC主要是做轴定位控制的!

网友C:
我们公司就用来CNC + PLC因为CNC里的PLC到I/O点数不够,所以用PLC来控制外部动作,CNC则用来做定位。然后两者进行交换信息。本人有成功案例,欢迎大家与我交流,有需要请联系本人,QQ:260733889

网友D:
可以使用,也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