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赫兹,输入输出电流相差八倍?

楼主(2008-08-14):
安装一台变频器,在五十赫兹运行时,输入电流十安,输出电流七十安,变频器七十五千瓦,电机七十五千瓦,另有一台,五十五千瓦,五十赫兹运行时,输入三十安,输出五十安,

一、输入,输出电流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二、七十五千瓦变频器输入电流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A:
没搞错吧

变频器怎么变发电机了

网友A:
输出电压是不是低呀?

网友B:
空载吧,正常

网友C:
变频器前端是整理二极管整流的。 有很大的高次谐波。测前端是不准的。 普通的表测不了。  如果像你说的就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了

网友D:
恭喜楼主发现变频器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这一特点,所以说变频器省电嘛。

网友E: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

网友F:
不知你说的输出70A电流是变频器上的还是用钳型表测的,如是用钳型表测的应该是不准的因为变频输出有高次谐波。

网友G:
如果是空载哪是正常的,因为空载时电机功率因数很低,它以变频器内的电容为补偿电容。因此出现输入电流少,输出电流大的现象。

网友H:
还没仔细观察过有这种情况。

网友I:
怪不得别人,你的表有问题.

楼主:
一、如果输入有高次谐波,电流应该测量值比实际值大才对,

二、输出电流用钳形表测量和变频器显示差不多都是七十安,输出电压测量为385伏比输入小十来伏

三、负载不是很重只带了个减速机,但就算是空载,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吧,如果那位有兴趣可用变频器带电机空转试试(理论与现实有时还就是有差距)。

四,

网友J:
用真有效值得表来测量!!

网友K: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1)这种情况变频器所带的电机处于空载/轻载情况下..

2)电机的励磁空载电流由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支撑电容提供;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大部分是有功风量..

3)非正弦/非工频电流用普通表计测量存在较大误差..

网友L:
非正弦/非工频电流用普通表计测量存在较大误差..

可能还有干扰.

网友M:
如果用钳型表会不准的。

网友N:
1、变频器输入测的电流是直流负载电流加电容充电电流;

2、当变频电机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输入测的直流负载电流小,主要是电容充电电流;

3、电容滤波时,整流二极管总是在交流电压最大值附近才导通,电容充电电流是时间短、电流大的脉冲电流;

4、这种电容充电的脉冲电流,用一般电流表检测,读数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N:
5、这种电容充电的脉冲电流,用一般电流表检测,读数有较大的误差,读数比实际电流值要小;

6、变频器输出端是PWM方波脉冲,用一般电流表检测,读数也有较大的误差,读数比实际电流值要大;

网友N:
7、当变频电机负载运行时,直流部电容电压下降,整流二极管导通角增大,脉冲宽度增大,检测电流读数误差减小;

8、所以负载大时,输入、输出电流的差值减小;

网友N:
9、如果变频器的频率低于50HZ时,输出端电压还会下降,负载不变时,输出电流还会增大!

网友N:
10、所以在检测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时,电流表的选用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O:
我觉得刘工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P:
呵呵;输出端要用带滤波的数字万用表才能测量出来;

楼主:
如果变频器的频率低于50HZ时,输出端电压还会下降,负载不变时,输出电流还会增大!实际是如果频率下降,输出电流几乎没有变化,只是输入电流还会下降,平时我们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五十赫兹运行时输入,输出电流并没有多大差距

网友Q:
用普通钳表测变频输出电流确实有问题,要是装一个有功电度表测量会怎么样呢?

网友R:
是应该采用中频对策的表,因为载波频率一般在10几千赫,输出电压波形是等效正弦波.

网友S:
呵呵,听刘老师的鬼话

"9、如果变频器的频率低于50HZ时,输出端电压还会下降,负载不变时,输出电流还会增大!"

电流增大个鬼哦,象刘老师这么说10Hz,50Hz带同样的负载,电流差老远,那样还是变频器么?

楼主看到的频率下降,负载不变,输入电流下降是很正常的,输出功率减小.

网友T:
你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呢!

网友U:
普通钳表测变频输出电流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