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双速电机故障分析

楼主(2008-08-14):
我遇到了一起双速电机的故障,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在电机接线盒内分别有U1、V1、W1,U2、V2、W2,端子,请问外面的电源本应接到U1、V1、W1的接到了U2、V2、W2上,也即时相互接反了,会出现什么故障,电机还能转吗?

网友A:
爆继电器。。很大的声音。。我在济南重汽时电工接线不小心接反了。。。结果一从高速切到低速就爆星形的那个继电器爆了好几个

网友B:
大哥们 这个能接反?高低速必须互锁

网友C(2008-09-29):
双速就是三角和双Y 的,不能接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