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二次线、手把线等问题

楼主(2008-08-14):
一般电焊机二次线连接要求
    (1)焊机二次线必须连接紧固,无松动,二次线的接头不允许超过三个,应根据焊机容量正确选择焊机二次线的截面积,以避免因长期过载而造成绝缘老化。
    (2)严禁利用厂房金属结构、管道、轨道等作为焊接二次回路使用。

燃气管道肯定不允许搭接的。

焊机外壳PE线接线正确,连接可靠
    (1)焊机必须以正确的方法接地(或接零)。接地(或接零)装置必须连接良好,永久性的接地(或接零)应做定期检查。
    (2)禁止使用氧气、乙炔等易燃易爆气体管道作为接地装置。
    (3)在有接地(或接零)装置的焊件上进行弧焊操作,或焊接与大地密切连接的焊件(如:管道、房屋的金属支架等)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焊机和工件的双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