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启动问题

楼主(2008-08-14):
以前做的一个项目,现在一打开就提示:用户没有执行该操作的权限,请检查当前用户在WINDOWS用户组中的配置。

网友A:
你的用户项目的权限被别人改了吧。

自己再改回来呀

网友B:
在用户权限中修改一下.

网友C:
自己的文件要保存好撒

网友D:
权限问题,XP中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组---右边SIMATIC HMI属性中加入你的用户,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