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预防电焊作业触电事故

楼主(2008-08-14):
电焊作业属于
特种作业
,对作业人员的作业资格有严格的
培训
及考核取证制度。虽然在取证换证时经
培训
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但仍有不少焊工在电焊作业中安全意识淡薄,常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由于多数焊工电气专业技术知识及安全用电常识有限,造成电焊作业现场
事故
隐患较多,如电焊机外壳不接地或接地不可靠、接线柱裸露不按规定做绝缘处理、焊把引线接头导体裸露不按规定做绝缘处理、焊把引线浸泡在水里等。
由此可见,消除电焊作业现场的
事
故
隐患是每个焊工应掌握的工作技能。作业期间不仅要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还要保证他人的人身安全,焊工在电焊作业时必须做好以下防范措施。
一、使用合格的电焊工具
作业前应对电焊工具进行认真检查,检查项目如下:
1.电焊机绝缘性能是否良好;
2.电源线及电焊机引出线绝缘层有无破损老化、导线裸露的情况;
3.电焊机一、二次侧接线柱有无松动、严重烧伤的情况;
4.电焊钳及电焊专用手套有无破损漏电的可能,不合格者禁止使用。
二、接线的程序
1.选一根绝缘良好的引出线与焊把线(电焊钳引线)可靠连接,接头要拧紧,使其接触良好,防止过热,并用绝缘胶布将接头裸露导体包扎数层使其绝缘良好。
2.将引出线敷设至电焊机处并接于焊机二次侧接线柱上,应压紧螺丝使其牢固接触良好,禁止使用缠绕法连接。敷设引出线时避免焊把特别是接头从有水的地方经过,必要时应架空。焊把线经过金属栏杆或扶梯时,应用绝缘性能良好的细绳将其悬挂。
3.将电焊机金属外壳可靠接地。即:用一根导线一端接至接地网,另一端连接在焊机外壳标有接地标记的螺丝上并拧紧,使其可靠接地,防止外壳带电造成触电
事故
,如下图所示:
防触电原理分析如下:
外壳不接地的情况:在电焊机绝缘损坏时焊机外壳将带有电压,如果这时有人触及焊机外壳,人体与大地及电源中性点工作接地线(三相四线制系统中性点一般都接地)构成回路,如上图中带箭头虚线所示,电流将通过人体造成触电
事故
。
外壳接地的情况:电焊机绝缘损坏焊机外壳带电时,焊机外壳经外壳接地线直接与大地接通构成短路回路(如上图中不带箭头的虚线),这个短路电流将使电源的保护装置(自动开关、熔断器或熔丝)动作,使电焊机的电源断开。电源未切断之前,即使有人接触焊机外壳,由于外壳接地线的电阻几乎为零,几乎没有电流通过人体,也可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
4.将电源线接至电焊机一次侧接线柱,压紧螺丝使其牢固接触良好,禁止使用缠绕法连接。
5.将电源线、焊把线的接头及绝缘老化破损处用绝缘胶布包扎,导线绝缘严重老化者禁止使用,裸露的接线柱应加护罩,防止误碰发生触电
事故
。
6.检查带熔丝的电源闸刀或带熔断器的断路器是否在断开位置,将电源线接至电源开关熔丝或熔断器下侧,严禁带电接线。
7.再次对所接电源线、引出线、外壳接地线进行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合上电源开关,合开关时应戴绝缘手套且另一只手不得触摸焊机。
三、进入金属容器、井下、地沟等处作业时,严禁将电焊机和照明用的行灯
变压器
带入,防止一次电压引发触电
事故
。
四、作业期间特别是更换焊条时必须按规定戴好电焊绝缘手套。
五、在潮湿环境作业应穿绝缘鞋或站在干燥的木板上。工作服、工作鞋、手套要保持干燥,才能保证绝缘性能不会降低。
六、拆除电源线、消除电焊机故障、移动电焊机及焊工离开现场时切记将电源开关断开。
七、焊接作业现场照明不足时应使用行灯,禁止使用220V照明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