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MATIC S7-300/400问答集锦(一)

楼主(2008-08-14):
西门子SIMATIC S7-300/400问答集锦(一)
1. 怎么使用 MPI/DP-RS232
问:我要将CPU314与电脑连接通信应该怎么办?是否用MPI/DP-RS232连接器,要怎么用啊?
答:第一步,将适配器(PC Adapter)与RS232电缆相连。适配器的MPI/DP口插入CPU的编程口,RS232电缆与PC的串口连。
第二步,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点选
“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S7ONLINE(STEP7),“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PC Adapter (MPI)。
第三步,点“Properties”进入属性设置,MPI设置内容: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其余内容沿用默认值,或根据CPU的状态变更。
Local Connection设置:COM Port=硬件连接的串口,Transmission Rate=PC Adapter的拨码位置。 确认后退出设置,如果上下位机参数一致的话,此时连机就会成功。
2. IW和PIW有什么区别
问:STEP7在实际应用中IW和PIW有什么区别?
答:我个人理解:对于没有相应的映像缓冲区的输入地址,一定采用PIW指令,而一般外设输入地址,都是没有映像缓冲区的。对于有映像缓冲区的输入地址,一般使用IW,表示取映像缓冲区内数据,但也可用PIW,表示直接取地址内的数据而非映像缓冲区的数据,相当于立即读取。对于输出亦是如此。
3. 模拟信号接地问题
问:我用的SM331 8*12bit 模块信号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后来我把COMP-跟信号的M-接起来就好了,但我同时发现他们之间接电容也可以,是怎么回事??模块的COMP-端、各信号的M-端和模块24伏供电的M端之间电气上有什么关系??
答:对隔离输入模板,.摸板参考地Mana与CPU的电源地M没有电连接。因此Mana与M有电位差时,必须采用隔离输入模板。但是,如果电位差超过Eiso,则必须建立Mana与M之间的连接。对SIEMENS的模板,Eiso=75VDC或60VAC。
对非隔离输入模板,则必须建立Mana与M之间的连接。 为抑止信号地M-与Mana之间的共模干扰,不同传感器的接地方式不同,限于篇幅以及图解困难,难以细说。一般原则是,建立信号地与模板的地、模板地与(CPU)系统地的连接。如果有干扰环流,则将取消模板地与系统地的连接,让模拟地悬浮。另外,屏蔽推荐双端接地,如果有干扰环流,则改为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