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既有电话网络上传递信息,但不影响电话的正常使用?

楼主(2008-08-14):
背景:一个小区,电话网络由一个交换机和连接在交换机上的多个电话终端组成,现希望在此电话网络基础上增加一项功能,即实现各个电话终端之间的通信,但不占有电话线的频带,使得即使在打电话的同时,信息也能够实现准确可靠的传输,请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使用电力线载波芯片将信号调制到电话线上可以吗?

网友A:
电话线载波技术在70年代已经形成,当时主要是有线广播信号传输。现在大量使用的ADSL(俗称上网猫)也是这个原理,速度已非昔日可比。电力线载波芯片将信号调制到电话线上原理上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需要电信部门许可。

楼主:
请问周公,如果本小区电话网络不使用ADSL服务,拟设计的方案占用ADSL频带收发信息,那么需要在交换机端自己作一个类似的信号转发器吗?或者说符合ADSL协议的信息发送需要对该小区的程控交换机进行改动吗?(未经改动的程控交换机是否会滤掉ADSL信息?因为ADSL占用的频带与普通电话占用的频带不同)

网友B:
ADSL投资不小,想法可能难以实现

网友C:
不是不可以啊,成本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