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8-08-14):
现在有一台设备重载情况下,电机的电流上升,不知电机的转速是否会下降? 急急急

网友A:
转速会有所下降。

楼主:
如果电动机正常转速1450/分钟,加载后电流由25A上升为40A,不过载,电动机转速下降为1400/分钟,是否正常?

网友B:
速度才下降了3.45%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只要电机的电流上升,我认为转速总会下降一点的,尤其对于超过电流的电机,

网友E:
电机的电流上升,转速一定要下降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