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的CAN-BUS通信

楼主(2008-08-14):
我公司用LUST变频器与B&R可编程控制器(PLC)组成CAN-BUS通信,变频器为专用变频器.如通信错误PLC报警.无法启动.现想用普通变频,需哪些硬件,软件设施,请各高手指教!

网友A(2008-09-20):
需要修改程序。

网友B(2008-11-24):
可以通过添加硬件来解决问题!

我以前的时候给别人做过这样的方案,已经改造好了!

网友C:
可以加一个CAN - RS485转换模块,可联系我交流一下 lcsgxi@163.com 13516350561

网友D(2009-09-01):
haha,本身就有485,换了其它的是不行的,不是专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