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设计——电涌保护

楼主(2008-08-14):
现代建筑物的现代化水平装备不断提高,民用建筑物内安装的信息网络设备和电子计算机设备越来越多。电子设备工作电压较低,耐压水平也很低,极易受到雷电电磁脉冲和来自供电网由于开合闸电脉冲的危害,因此设有信息系统的民用建筑物,除考虑防直击雷措施外,还应考虑雷电电磁脉冲和供电网络的电涌冲击的措施。
   对楼宇信息系统的防雷击电磁脉冲要做到安全、适用、经济。
   1、在设有信息系统的建筑物需要做防雷击电磁脉冲时,而建筑物又没有装设防直击雷装置和不处于其它建筑物或物体的保护范围内时,可以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采取防直击雷的防雷措施。
   2、在工程设计阶段如果不知道信息系统的规模和具体位置的情况下,而且可以估计建筑物内将来会装设信息系统,应在设计时事先将建筑物的金属支撑物、金属框架或钢筋混凝土的钢筋等自然构件、金属管道、配电的保护接地系统等与防雷装置组成一个共用接地系统,并应在一些合适的地方预埋等电位连接板。
   3、根据需要保护的空间划分不同防雷区,并且要在两个防雷区的界面上将所有通过界面的金属物和系统,以及在一个防雷区内部的金属物和系统均应在界面处做等电位联结。  为了减少电磁干扰的感应效应,在工程设计中可以采取屏蔽措施。
   4、穿入已屏蔽的建筑物或房间的导电金属物应就近与其做等电位联结,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
  ⑵当互相邻近的建筑物之间有电力和通信电缆连通时。
   5、对于不能直接参加等电位联结的电源相线和中性线、信号线等使用电涌保护器(SPD)进行等电位联结,是等电位联结的组成部分,能起到限制瞬态过电压,分流电涌电流,保护信息系统设备的作用。
   6、雷电防护分级
  ⑴根据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所处环境(气象环境、地质地理环境,结构物点和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的重要性及其抗扰能力)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和使用性质确定雷电防护等级,按防雷装置拦截效率划分为A、B、C、D四级。
  ⑵对于一类防雷建筑物,防护以3-4级为宜;对于二类防雷建筑物,防护以2-3级为宜;对于三类防雷建筑物,防护以1-2级为宜。
   7、SPD级位配置  规范明确了四级防护概念,采用四级网路防护逐步减少瞬间浪涌电流幅值,最后一级将浪涌过电压限制在设备能安全承受的范围内。一般电子元件可承受两倍额电压以上瞬间电压,约700V左右的峰值过电压,浪涌电压被限制得越低则设备越安全,用于电源线路的浪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值宜符合《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表5.4.1-1、5.4.2-2规定。

网友A:
对楼宇信息系统的防雷击电磁脉冲要做到安全、适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