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上下进线问题

楼主(2008-08-14):
        交流用断路器在接线时,常常需要考虑到它的进线方向问题.我知道国内的习惯是从上部进线,而在德国一般从下部进线.我想问问高手,断路器接线时,除了从习惯上要考虑其进线方向,就断路器本身的要求,需要考虑其进线方向吗?  谢谢!

网友A:
目前国内使用的断路器的设计年代跨度较大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较早的行业设计的断路器如:DW15-630,该产品本身设计结构紧凑只能上进线,而上世纪80年后的行业引进及设计产品基本均能实现上下进线均可,如:DW17、CW1、RMMW1、NA1等系列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使用的断路器的设计年代跨度较大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较早的行业设计的断路器如:DW15-630,该产品本身设计结构紧凑只能上进线,而上世纪80年后的行业引进及设计产品基本均能实现上下进线均可,如:DW17、CW1、RMMW1、NA1等系列产品。

网友C:
开关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D:
DW15-630,该产品本身设计结构紧凑只能上进线。

但与DW15-630同年代设计的 DW15-1600、DW15-2500,既能上进线,也能满足下进线。

网友E:
主要是考虑用户的用电方式,一般国内都习惯上部进。

网友F(2008-09-29):
理论上是上下进线相同的,但是大家的习惯是上进下出。

网友G:
上侧进线,使用安全,易维护操作.

网友H:
不少电气柜的进线都是下进线的,只要标识做好就可以了,注意维护时安全

网友I(2008-12-20):
这要看断路器是什么型号的啊,主要是安全第一

网友J:
对,安全第一。我们这里都是上进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是上下进线相同的,但是大家的习惯是上进下出。

我们习惯的是上进线方式,安全易理解。查找故障方便。

网友L(2009-02-07):
考虑到重力和安全,一般是上进下出,习惯上也是这样的

网友M:
上进下进都可以.主要考虑安全及现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