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质量问题

楼主(2008-08-14):
今天下午调试电器柜时,电刚给,别的变频器控制面板都有显示,其中有一台没有显示,只听见里面有吱吱的声音,再过几秒钟,就有浓烟冒出!还真郁闷!刚从代理商那里进的货,调试就这样了。假如发到使用厂家,后果不堪设想。台达变频器!!!我要我怎么用啦!!

网友A:
不会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吧?我们用台达变频器八九年了,应该说没出什么大问题,比一些内资牌子强多了。

网友B: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

网友C:
我也用台达,几年了用过无数,感觉还可以的!不过偶尔出问题也正经啊,我这伦茨,三菱……也都在坏的啊!

网友D:
是不是电压等级不对呀???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用了很多年的变频器,牌子比较杂。但是这种现象的发生频率,这还是第一次! 三菱E系列发生故障率也挺高的,后来就没有用了!

网友E:
应该仔细查明原因,然后在。。。。。

网友F:
呵呵;是不是电线接错了?

正常的电压输入烧毁也不至于冒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是不是电线接错了?

正常的电压输入烧毁也不至于冒烟;

就是啊,台达算不错的了

网友H:
台达的整体上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I:
这应该是个例吧

网友J(2009-04-14):
我正考虑买台达呢,各位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