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靶式流量计是什么

楼主(2008-08-14):
求教靶式流量计是什么??很多客户到厂里求这个产品,我想了解下

网友A:
通过测量流体流动力的大小而得出相应流量。

我以前用靶式流量计测量沥青,效果很不好,物料老堵靶根部引起流量不准,如果测量干净的物料可能效果好点。

网友B:
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网友C:
在管道中心垂直于流体流动的方向上安装一个圆形的靶,流涕经过时由于受阻必然要冲击圆盘形的靶,靶上所受的作用力与流体流速流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通过力矩转换的方式测出靶上受到的作用力,便可以求出流体流量。数字靶式流量计即通过这个原理将作用力转换为电流信号进行显示记录或控制。

网友D(2008-10-22):
电子巴(靶式)流量计原理
当介质在测量管中流动时,因其自身的动能和因阻流件而产生的压差,产生一个对阻流件的作用力,其作用的大小与介质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F=CDAP?U2/2………①

F=CD*A*P*U2

式中:F ——阻流件所受的作用力
CD——物体阻力系数
A ——阻流件对测量管轴向投影面积
P ——工况下介质密度
U ——介质在测量管中的平均流速

阻流件接受的作用力F,经与电容力传感器刚性连接的传递件(测杆),使电容力传感器产生电压信号输出:
V=KF………②

式中:F——作用力
K——比例常数
V——电容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

由此,相应的电压信号经前置放大、AD转换及计算机处理后,即可得到相应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总量

涡街流量计原理

靶式流量计——固定插入式
产品参数
口 径:DN65-3000mm
公称压力:0.6~42MPa
工况温度:-200℃~+500℃
精 度:±0.2~±1.5%FS
量 程比: 1:15
壳 体:碳钢;不锈钢(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供电方式:内置3.6VDC锂电池(两年换一次,不带信号输出);外供24VDC(带信号输出)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脉冲0~1000HZ;RS232/RS485(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防护等级:IP65;IP67
防爆标志: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CT4
执行标准:Q/BET05-06
表头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工况温度;工况压力(温压补偿式才有);棒状满量程百分比;故障自检
连接法兰:国标(GB/T)系列;化工(HG)系列;机械(JB/T)系列;亦可按客户要求协商制作
备注:靶式流量计安装尺寸及连接短管制作参见安装指南或选型样本(下载)
典型应用
气体类:
煤气、空气、氢气、天然气、氮气、液化石油气、过氧化氢、烟道气、甲烷、丁烷、氯气等
液体类:
重油、石蜡、沥青、硫酸、食用油、渣油、丙酮、柴油、矿井水、洗涤剂、酱油、汽油、硅油、糖浆、溶剂 、香水、海水、航空煤油、皂酮水、葡萄糖、菜油酸、盐水、浆糊、墨水、冷却剂、乙二醇、矿物油 、液态糖、盐酸、汽车涂料、树脂、牛油、 菜油、液氧、洗发液、牙膏、凝胶、燃油、牛奶、漂白剂、调节剂、苏打、添加剂、清洗剂、碱性、氨、船用油、化学试剂、 煤油、甘油、染料、水、硝酸 、高沸点有机溶液、猪油、添加剂、酒精、油、乙烯、聚丙烯、甲笨等
蒸汽类:
过热蒸汽、饱和蒸汽
产品特点
?整台仪表在设计中无可动部件,插入式结构,拆卸方便
?可选用多种防腐及耐高低温材质(如哈氏合金,钛等)
?整机可做成全密封无死角(焊接形式),无任何泄漏点,可耐42MPa高压
?仪表内设自检程序,故障现象一目了然
?传感器不与被测介质接触,不存在零部件磨损,使用安全可靠
?可就地采用干式标定方法,即采用砝码挂重法。单键操作可完成标定
?具有多种安装方式供选择,如选择在线插入式,安装费用低
?具有一体化温度、压力补偿,直接输出质量或标方
?具有可选小信号切除、非线性修正、滤波时间可选择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500度、低温-200度工况下的气体、液体流量
?计量准确,精度可达到0.2%
?重复性好,一般为0.05~0.08%,测量快速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1/2△P左右
?抗干扰,抗杂质能力特强
?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阻流件(靶片)而改变流量范围
?低功耗电池现场显示,能在线直读示值,示屏可同时读取瞬时和累积流量及百分比棒图
?安装简单方便,极易维护
?多种输出形式,能远传各种参数
?抗震动性强,一定范围内可测脉动流

陕ICP05011712备 XA10425备

?2005-2008 版权所有 陕西伯尔特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大庆路618号 710077 电话:029-84255503,传真:84269819
企业邮箱  网络策划制作:leqingchao

网友E(2009-06-03):
我单位专业生产各式流量计,欢迎咨询0517-86955366  陈

网友F(2011-02-22):
靶式流量计,

俄还木有机会,拆个瞅瞅猫

听书上咧咧,

靶式流量计,大约就是,在管道中,垂直于流速方向,插入一个靶板,

而靶板滴末端,实质就是扭矩传感器,也就是舌,粘咧个应变片

这个扭矩传感器,力臂是个定值,,,或者被看作,是个定值,

这样扭矩传感器,输出值滴大小,便只和靶板上受到滴力值大小有关

0流速时,靶板在流速方向上,受到滴力是个 0  ,0就是蛋蛋,,,实流标定,就是在蛋蛋上,标零点

流体流动时,流体撞击到靶板上,也就是动量转化成势能那一套,,,俄忘球咧该咋嘛讲燎扎~~~~~~~~~

        总之就是流体对靶板滴作用力大小,会与流速正相关,,,实流标定,就是在最大流速时, 标满度

零点、满度标好咧之后,

       至于中间流速,是不是得标定,,,估计多数是不标滴,,,

              当然当扭矩传感器滴输出曲线,绕度比较大时,或者精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得多段标定?

                     俺目前还搞不懂,人家设计靶式流量计滴老皮球小哥哥们,,,是咋嘛整滴

那位来给老哥揉揉眼指点迷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靶式流量计,

俄还木有机会,拆个瞅瞅猫

听书上咧咧,

靶式流量计,大约就是,在管道中,垂直于流速方向,插入一个靶板,

而靶板滴末端,实质就是扭矩传感器,也就是舌,粘咧个应变片

这个扭矩传感器,力臂是个定值,,,或者被看作,是个定值,

这样扭矩传感器,输出值滴大小,便只和靶板上受到滴力值大小有关

0流速时,靶板在流速方向上,受到滴力是个 0  ,0就是蛋蛋,,,实流标定,就是在蛋蛋上,标零点

流体流动时,流体撞击到靶板上,也就是动量转化成势能那一套,,,俄忘球咧该咋嘛讲燎扎~~~~~~~~~

        总之就是流体对靶板滴作用力大小,会与流速正相关,,,实流标定,就是在最大流速时, 标满度

零点、满度标好咧之后,

       至于中间流速,是不是得标定,,,估计多数是不标滴,,,

              当然当扭矩传感器滴输出曲线,绕度比较大时,或者精度要求较高时,可能就得多段标定?

                     俺目前还搞不懂,人家设计靶式流量计滴老皮球小哥哥们,,,是咋嘛整滴

那位来给老哥揉揉眼指点迷津?

这家伙,好吊蛋滴!

网友I:
靶式流量计是流体冲击流量计深入管道内的圆形金属靶而使金属靶产生位移,再经连杆机构和电气转换装置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的变送器。适宜测量较为洁净的粘度较低的流体的流量,一般来讲不适宜高温流体的测量。

网友J:
漂移厉害,故障率高,没啥意思

网友F(2011-07-01):
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靶式流量计,质量流量计.销售热线:0592-6264360(乐先生),更多信息欢迎访问:http://www.junxizhen.com

网友K:
在高流速或者介质倒流现象下,靶片会松动甚至被冲走,因此在拆卸检修或者大修时校准流量计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靶片是否松动。

靶式流量计的校准(拆卸后)大部分都是通过挂砝码的形式来进行,砝码的大小根据流量与受力公式,在依照介质密度、靶片内径、流量计通径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