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型号的判断??

楼主(2008-08-14):
有一个传感器,如果不知道它是NPN还是PNP,没有图纸和说明书,有一个供电的电源再加个万用表。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把它判断出来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判断的

你将产品棕接正兰接负(一般可以在12-24v都可以的),万用表(我举数字表说明)此时红笔接到电源正上,黑笔接到传感器的黑线上(产品的输出线),此时看万用表数字,两种情况:

如果是0v,传感器感应物体后万用表上数字变成24v左右(此时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是24v为例),那就说明这传感器是NPN的

如果是24v,传感器感应物体后万用表数字变成0v左右,那这个传感器就是PNP,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此产品是NPN常闭的。

PNP的产品万用表还可以这样接,红笔接到传感器的黑线上,黑笔接到电源负,此时如果是0v,感应传感器后变成24v,那就是PNP常开....

不知道你听明白没。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楼主:
我是这样判断的:如果是NPN的话,在没有感应物体工作的情况下,它的信号输出线和电源的0V的之间会有24V电位差,但是工作后之间就没有电位差了,但是这时它和24V有电位差。

如果是PNP的话,正好相反,我最近在设备上试过好多次了。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不对或有其他好的方法的话,请大家说出来,谢谢。

楼主:
上面我指的是LIGHT ON,如果是DARK  ON的话,那就要反了。

但一般情况下我看到的大多都是LIGHT ON。

网友A:
health,你表述的好像是反的。

 ;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B:
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楼主:
TO接近光电制造 :我测试过就是这样,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测试结果是如何??

网友C:
霍尔元件又怎么判别其型号?是否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