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瓦斯保护

楼主(2008-08-14):
变压器在运行中,由于内部故障,有时候我们无法及时辨别和采取措施,容易引起一些事故,采取瓦斯继电器保护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现将瓦斯继电器动作后如何收集气体判别故障以及轻、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进行简述。
  1变压器瓦斯保护的范围

  瓦斯保护的范围是变压器内部多相短路;匝间短路,匝间与铁心或外皮短路;铁心故障(发热烧损);油面下降或漏油;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导线焊接不良。
  瓦斯保护的优点是不仅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部的各种故障,而且还能反映差动保护所不能反映的不严重的匝间短路和铁心故障。此外,当变压器内部进入空气时也有所反映。因此,是灵敏度高、结构简单、动作迅速的一种保护。
  其缺点是不能反映变压器外部故障(套管和引出线),因此瓦斯保护不能作为变压器各种故障的唯一保护。瓦斯保护抵抗外界干扰的性能较差,例如剧烈的震动就容易误动作。如果在安装瓦斯继电器时未能很好地解决防油问题或瓦斯继电器不能很好地防水,就有可能漏油腐蚀电缆绝缘或继电器进水而造成误动作。
  2瓦斯继电器的动作原理
  当变压器出现内部故障时,产生的气体将聚集在瓦斯继电器的上部,使油面降低。当油面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上浮筒便下沉,使水银接点接通,发出信号。如果是严重故障,油流会冲击挡板,使之偏转,并带动挡板后的连动杆向上转动,挑动与水银接点卡环相连的连动环,使水银接点分别向与油流垂直的两侧转动,两水银接点同时接通,使开关跳闸或发出信号。
  常用的瓦斯继电器有两种:一是浮子式;二是挡板式。挡板式瓦斯继电器是将浮子式的下浮子改为挡板结构。两者的区别是,挡板式的挡板结构不随油面下降而动作,而是在油的流速达到0.6~1.0m/s时才动作,所以挡板式瓦斯继电器遇到油面下降或严重缺油时,不会造成重瓦斯误动跳闸。
  3瓦斯继电器收集气体判别故障
  瓦斯继电器动作后,如果不能明确判别是不是变压器内部故障所致,就应立即收集瓦斯继电器内聚积的气体,通过鉴别气体的性质,做进一步判别。
  一般将专用玻璃瓶倒置,使瓶口靠近瓦斯继电器的放气阀来收集气体。如果收集到的气体无色无味,且不能点燃,说明瓦斯继电器动作是油内排出空气所致。如果收集到的气体为黄色,且不易点燃,说明变压器的木质部分出现了故障;如果所收集的气体为淡黄色并带强烈臭味,又可燃烧,则表明是纸质部分故障;如果气体为灰色或黑色易燃气体,则为绝缘油故障。
  判别气体是否可燃时,对室外变压器可直接打开瓦斯继电器的放气阀,点燃从放气阀排出的气体,若为可燃气体,沿气流方向将看到明亮的火焰。试验时应注意,为了确保安全,在油开始外溢前必须及时关闭放气阀。
  从室内变压器收集的气体,应置于安全地点进行点燃试验。判别气体有颜色时动作必须迅速,否则颜色很快就会消失,从而得不到正确结果。
  4轻、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
  ⑴轻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变压器的轻瓦斯保护动作,一般作用于信号,以表示变压器运行异常,其原因主要是在变压器的加油、滤油、换油或换硅胶过程中有空气进入油箱。由于温度下降或漏油,油面降低。油箱的轻微故障,产生少量气体。轻瓦斯回路发生接地、绝缘损坏等故障处理的原则是停止音响信号。检查变压器的温度、音响、油面及电压、电流指示情况。通过第一项检查,如未发现异常,应收集继电器顶部气体进行故障判别。如果收集的气体为空气,值班人员将继电器内的气体排出,变压器可继续运行;如果为可燃气体,且动作频繁,则应先汇报领导,按命令处理。如果无气体,变压器也无异常,则可能是二次回路存在故障,值班人员应将重瓦斯由掉闸改投信号,并将情况报告有关负责人,待命处理。
  ⑵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变压器的重瓦斯保护动作掉闸的原因是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回路有故障,近区穿越性短路故障。
  处理的原则是对变压器上层油温、外部特征、防爆喷油和各侧开关掉闸情况、停电范围等进行检查,如有备用变压器,应立即投入,并报告有关领导。收集气体判别故障:如果是内部故障,则不得试送电,应按规定拉开各侧开关,并采取安全措施,等待抢修。如果气体不可燃,而且表计无摆动,则可考虑试送电。如果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外部也无异常,则可能是瓦斯继电器二次回路存在故障,但在未证实变压器良好以前,不得试送电。
  但有时瓦斯继电器会发生误动作,因此应采取一定的反事故措施:
  将瓦斯继电器的下浮筒式改为挡板式,触点改为立式。这样可以提高重瓦斯动作的可靠性。
  瓦斯继电器引出线应采用耐油绝缘线。
  瓦斯继电器的引出线和通往室内的二次电缆应经过接线箱。在箱内端子排的两侧,引线应接在下面,电缆应接在上面,以防电缆绝缘被油侵蚀;引线排列应使重瓦斯跳闸端子与正极隔开。
  处理假油位时,注意防止瓦斯继电器误动。
  瓦斯继电器的端盖部分及电缆接线端子箱应有防雨措施。
  对新投入的瓦斯继电器的浮筒应作密封试验,在其运行中应进行定期试验。
  如果使用塑料电缆,应注意检查是否有被老鼠、白蚂蚁咬坏等情况。

网友A(2008-11-26):
当变压器的内部故障时,故障点局部发生过热,将会引起附近的变压器油膨胀,油内溶解的空气被逐出,形成气泡上升,同时油和其他材料在电弧和放电等的作用下电离而产生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