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偏流问题!

楼主(2008-08-14):
各位老师!我们这里有一台电机200KW的用变频的时候三相电流平衡,有工频时电流分别为60 .80和120,电机换相之后还是跟没换相时一样!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用的电流互感器没问题吗?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测量有问题吗

网友C:
电机绕组有点问题 ,用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楼主:
对:叶孤城 关于

用的电流互感器没问题吗?能正常运行吗?

内容的回复:至今运行还算正常,用钳形表卡的电流.

网友D:
没遇到过,平时三相最多就差个10几安,如果电机温度不是特别烫,又没有异响,转速不稳定的现象,可能问题不大,不放心就找个电桥来测试一下,要是没问题,再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没查到的,要是没有,那很可能你是测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