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故障

楼主(2008-08-14):
台达occ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这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报occ,是什么原因,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二

楼主:
有谁知道的给说一下啥

网友A:
你的是哪个型号的,没有见过有这个故障的符号哦!

网友B:
告不告诉你呢?????哈哈哈!!!

楼主:
知道的话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C:
驱动上的运放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