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力矩电机 堵转电流

楼主(2008-08-14):
现在这种情况,我厂一台力矩电机 铭牌上有 堵转电流 1。2A 堵转时间 20分钟。

那么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现在带负载 每相电流有 0。8A左右 。用 1个小时 表面温度就过 100度了。
怀疑是负载太大 0。8A 超过额定电流了 。是不是我这台电机 只要不超过 1。2A 就没问题 。

在此请教大家啊 。急,电机快烧坏了 。

网友A:
力矩电机是以力矩来标称电机的,也就是转矩,好象是KN*M单位.看看你的负载转矩是多少.

网友B:
同意1楼的意见。

网友C:
0.8A长时间运行没问题,检查风道是否正常,风速正常否。

网友D:
力矩电机关键要通风,散热不行电机会发烫。

网友E:
我有两台小力矩电机驱动塔机回转,好象是90kn*m或30kn*m忘了,温度也很高,度数没量,有时坏了一个(上轴承碎了)就用一个转了几天.没烧.力矩电机一般都是F级以上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