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常见问题

楼主(2008-08-14):
1、步进电机为什么在低速时出现抖动的现象?

这和步进电机低频特性有关,通过驱动器细分调节,可以适当避开共振区,使电机转动达到平稳。或者是通过减速装置,使电机工作在正常转速范围。

2、步进电机在上电时为什么力矩不够,无法锁住电机轴?

1)请判断驱动器电压是否低于要求值。

2)量测线圈绕组阻值,一个绕组的线圈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阻值无穷大,说明绕组线圈已经断开,电机损坏。

3)电机接线是否正确。

3、为什么步进电机的表面温度过高?应该怎么处理?

步进驱动器采用恒流驱动原理输出电流,由于绕组线圈存在阻值,电流的输出必然导致线圈的发热,可以通过采取散热措施或者将驱动器设置为半流,Kinco步进电机的表面温升允许为80℃。

4、电机线颜色和目前手册提供的资料不符,请问如何接线?

1)电机线颜色和目前手册不符,这种电机属于早期我们提供的电机,只需要分别测量四根电机线的两线间的电阻,如果其阻值较小,那么这两根电机线对应电机内部一个绕组线圈,可以接在驱动器的A+/A-接口。而另外两根线对应另一组线圈,同样可以接在B+/B-接口。 具体接+还是-,只影响电机的转向。如果设定的转向和实际要求的转向相反,可以将A+/A-B+/B-任一绕组电机线反接。

2)任意短接电机4根线中的两根,然后用手扭动电机轴,如果有明显阻力,可以判断为短接的2根电机线为一个绕组,同一个绕组的电机线必须接在驱动器的AB接口内,不能跨接。

5、为什么在电机运转时方向信号不起作用?而且在不提供方向信号时电机运行也不平稳。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细分驱动器上,kinco细分驱动器最小细分设置为2细分,即不允许将细分设置为N/A拨码。

6、刚购买的一套步进驱动器和电机,使用PLC发脉冲控制,为什么步进电机不动作?

步进电机有一个起跳频率,注意PLC输出频率不可过高。可以采用加减速曲线输出脉冲。

网友A:
呵呵;相对于伺服,步进电机使用要简单的多;

网友B(2010-03-11):
挺好的总结。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