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下位机通讯时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各位同仁: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 ,   通过组态王与下位机的一个控制器进行通讯,应用的是RS232协议驱动程序.

   当下位机设备点击复位按钮时,组态王页面上的数据(从下位机传上来的)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消掉?号.有?号证明组态王与下位机的通讯没有建立起来.

 应如何设置使组态王与下位机控制器的通讯恢复时间短些呢?????

网友A:
你下位用什么东西了

还有你驱动测试的时候完成没有

网友B:
好长时间是多长?测试一下

网友C:
可以修改下面的参数试一下。

楼主(2008-09-19):
谢谢:徐小波了.

楼主:
多谢徐小波同志了.

 你的IDEA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