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打不开?

楼主(2008-08-14):
想问下,我现在有个工程,有一个画面点击打开的时候一直提示“画面对应文件打不开”

想删除也删除不了 想问问什么原因 怎么删除?谢谢

网友A:
你的画面文件被误删除了,或者损坏了。你可以到工程目录下把对应文件的扩展名为111的文件改为扩展名是pic的应该就可以了。再不行就从其他的工程拷贝来一个对应文件名一样的,当然修改成一致也可以。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种方法你的原画面的东西全部丢失。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重装一遍组态王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