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的 页面翻页慢

楼主(2008-08-14):
我在组态王中只有6,7全页面.而且没有动画什么的.

可是在转换页面时总是有延迟.都明显的看出来了.

慢呀.....是不是组态软件换页都挺慢的呀.???

如何让我的页面换页快点呢.请各位同仁教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A:
1、工控机的配置低了

2、调用的画面过多

3、主机运行程序过多

4、对不起,你中毒了

5、其它,问题待知

网友B:
如果不是以上的原因倒是不应该那样的。你可以把你的工程发过来,我给你看一下

网友C:
页面中渐变色用的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