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我有一个中间继电器,需要它的常闭触点连接直流220伏5安的电路,可它的触点容量是直流28伏5安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为什么有人说可以用呢?流过的电流可以承受啊,又是长闭触点,怎么烧坏呢?

网友A:
是不是转换一下啊,中间再加个东东

网友B:
肯定不能用了触点很快就不行了

网友C:
直流不好灭弧,一般交流220的直流就只能用28V了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士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DC),交流接触器(AC)

网友F:
不行的,换大点的吧!最好加个续流2极管

网友G:
换个大点的,要不寿命不久的

网友H:
楼主如果不是经常动作的触点使用的,如果没有合适的中继情况

可以并联触点使用,2当1用

网友I(2009-03-10):
还是用一个3TH之类的接触器式的继电器转换一下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