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程序这样可以吗?

楼主(2008-08-14):
——||——||——【 TMY  10    K1000 】——R500

  这样编程可以吗?

——||——【 F0 MV  DT100   IYDT170 】

                   【 F0  MV  K0   DT100 】

                    【 F0  MV   H5  IYDT 200 】

                    【 F35+1       IY 】

有知道的能给介绍以下吗?  先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在编程软件上写出来的

网友B:
可以啊               呵呵 变址啊     第一句的时间继电器后还可以加时间继电器 相当于作为一个常开点用

网友B:
不过要注意字和双字使用的指令

楼主:
【 F0  MV   H5  IYDT 200 】啥意思?

楼主:
能具体解说一下吗? 我对次很菜

网友C:
很简单的索引寄存器而已啊,不过似乎没有微分指令,会一直执行个不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索引寄存器而已啊,不过似乎没有微分指令,会一直执行个不停

你说的一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