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用PTC、Pt100、NTC,KTy84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8-14):
电机内通常用PTC、Pt100、NTC,KTy84温度传感器作为温度检测元件。能否介绍一下这几种传感器的区别,直流电阻值对应温度值或电压值对应温度值能否提供一下,我在测量时作为依据。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wy2m2@sina.com,多谢大家!

网友A:
PTC : 正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升高

NTC:负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下降

PT100:铂热电阻

网友B:
看见的都使用PT100,2线制,备件也好找

网友C:
电机的都是两线的,测其阻值应该很小的

网友D(2010-05-15):
对:sun666 关于

PTC : 正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升高

NTC:负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下降

PT100:铂热电阻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TS-KTY84-130电机温度传感器 (www,ftco01.cn)花田仪表公司
本公司是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的高科技企业。生产的KTY系列温度传感器采用进口Philips硅电阻元件精心制作而成,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可靠性强,产品寿命长等优点, 适用于小管道以及狭小空间高精度测温领域,可以对工业现场的温度进行连续测量与控制。该温度传感器已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热水器温度测量领域,彩印设备温控,汽车油温测量、发动机冷却系统、电机工业控制系统中过热保护、加热控制系统、电源供电保护等。
1:技术性能描述
1.1 测量温度范围 -50℃~200℃
1.2 温度系数 R25/0.603K, R100/1K
1.3 精度等级 0.5%
1.4 采用Philips硅电阻元件
1.5 探头保护管直径 Φ4X30 , Φ5X45, Φ6X50等
1.6 安装方式 直管式,螺纹式 (M8X1, M10X1, G1/2”) 任选
1.7 公称压力 0.6MPa
1.8 高温电缆直接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1.9 适用于各种介质工业管道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2:应用范围
2.1 热水器温度测量领域,汽车油温测量、发动机冷却系统,电机工业控制.
2.2 工业中主要应用于过热保护、加热控制系统、电源供电保护等。
2.3 特别是对温度测量线性要求比较高的科研领域和工业领域更适合
3:产品型号与规格
型号 测温范围℃ Ω/R25℃ 安装螺纹 电缆长度 直径 备注
KTY81-110 -50~150 1KΩ 无 1.5~5m DO 4,5, 6
KTY81-210 -50~150 2KΩ 无 1.5~5m DO 4, 5,6
KTY84-130 -50~250 0.603K 无 1.0 DO 4, 5,6
KTY84-139A -50~250 M8X1,M10X1, G1/2 DO 4, 5, 6

    电机用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TSP-100M 是一种高精度微型铂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适用于精度要求高,狭小空间设备测温和控制领域。M型是专为355KW以下的电机线圈测温用传感器,该产品采用日本进口陶瓷薄膜铂热电阻芯片和加工件精密装配而成。体积小,耐振动、耐高温、稳定性好、精度高,安装简便。技术性能与进口产品一致。
1: 技术性能描述
1.1 产品性能符合IEC751-1995和JIS有关标准。
1.2 测量温度范围   -50℃~250℃
1.3 公称压力   1.6Mpa
1.4 采用日本Pt100,Pt1000薄膜铂热电阻元件,
1.5 适用于电机线圈测温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1.6 探头保护管直径   Φ3,Φ4,Φ5,(长度任选)
1.7 全部产品测试封装出厂、符合A级和B级精度要求。
1.8 高温电缆直接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1.9 特别是对温度测量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科研领域和工业领域更适合
2:产品型号与规格
 型号     测温范围  分度号 保护管直径  (长度任选) 电缆长度
TSP-100M   -50~250  Pt100  Φ3/Φ4/Φ5            1.5m~3 m
3:精度与等级
    精 度   0℃时的阻值允许偏差 ( Ω )
   A       +/- (0.15+0.002t)   +/- 0.06
   B       +/- (0.3+0.005t)   0 +/- 0.12

TS-KTY84-130电机温度传感器
本公司是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的高科技企业。生产的KTY系列温度传感器采用进口Philips硅电阻元件精心制作而成,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可靠性强,产品寿命长等优点, 适用于小管道以及狭小空间高精度测温领域,可以对工业现场的温度进行连续测量与控制。该温度传感器已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热水器温度测量领域,彩印设备温控,汽车油温测量、发动机冷却系统、电机工业控制系统中过热保护、加热控制系统、电源供电保护等。
1:技术性能描述
1.1 测量温度范围 -50℃~200℃
1.2 温度系数 R25/0.603K, R100/1K
1.3 精度等级 0.5%
1.4 采用Philips硅电阻元件
1.5 探头保护管直径 Φ4X30 , Φ5X45, Φ6X50等
1.6 安装方式 直管式,螺纹式 (M8X1, M10X1, G1/2”) 任选
1.7 公称压力 0.6MPa
1.8 高温电缆直接出线,便于与其它电器设备连接。
1.9 适用于各种介质工业管道和狭小空间设备测温
2:应用范围
2.1 热水器温度测量领域,汽车油温测量、发动机冷却系统,电机工业控制.
2.2 工业中主要应用于过热保护、加热控制系统、电源供电保护等。
2.3 特别是对温度测量线性要求比较高的科研领域和工业领域更适合
3:产品型号与规格
型号      测温范围℃  Ω/R25℃ 安装螺纹  电缆长度  直径       备注
KTY81-110  -50~150    1KΩ       无      1.5~5m   DO 4,5, 6
KTY81-210  -50~150    2KΩ       无      1.5~5m   DO 4, 5,6
KTY84-130  -50~250    0.603K     无      1.0      DO 4, 5,6
KTY84-139A -50~250            M8X1,M10X1, G1/2    DO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