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 涂装设备求教

楼主(2008-08-14):
请教一下

电泳线和涂装设备特别是需要天然气烘干的设备

燃烧炉需要哪些安全装置和控制装置

网友A:
需要瓦斯高、低压力报警,点火报警,风机停机、风量报警。

网友B:
燃气压力低报警、点着火控针、风机延时启停、混合气体超标检测。

网友C(2008-09-23):
需要天然气压力高低报警、压缩空气压力高低报警、点火程序控制器、气体泄漏检测装置、管道内气体排空装置、泄压装置、火焰探测装置、风机延时启停控制和温度检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