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流

楼主(2008-08-14):
         我以前总以为电机的电流是平衡的,可是,最近我用钳形电流表卡了一下,发现所有的电机电流都不平衡,后来,我直接用电流表卡三根线,发现多多少少都有电流,这就说明电机电流是不平衡的,到这里,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电机电流不平衡允许误差是多少

          2、在电机综合保护器工作时,缺相保护是允许误差多少

          3、电机保护用零序互感器时,零序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呀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比较专业。电机电流平衡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下的平衡。实际上多多少少有些不平衡。而且有些还受制于测量仪器的精度,如CT精度、电流表精度等等一系列误差。我只记得第一个问题,一位前辈讲过,不平衡电流允许误差是5%,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另外两个要问比较熟悉继电保护的专业人员了。

网友B:
呵呵;不可能绝对的平衡;一般小于5%算是正常的;

网友C:
偶们设备上的10%不平衡都算正常

也弄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我这里有几台7.5KW的励磁电机,空载时我用钳表卡电流,基本都是六安左右,每台电机三相电流都会相差一安多,最多的一台,三相电流分别是5A,5.6A,6.8A,相差将近20%了,我也不知道标准应该是多少,又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些误差。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考虑的是在不同的系统中。三相电流不平衡最大允许到什么程度。比如电机。三绕组受流不一样。大到什么程度电机能够不被烧掉就对了。

另外是零线能允许多大的不平衡电流。线径太小就没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