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断路器KD-1600不能自动分闸????

楼主(2008-08-14):
我们厂的万能断路器KD-1600不能自动分闸,每次分闸都得打开柜子门,手动来分

郁闷死了

网友A:
是不是开关本身没有安装好呀

网友B:
长期使用,过载运行久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检查分闸线圈坏了没有

网友D:
我们厂试过线圈拉动的机构掉了螺丝,所以拉不到。驱动分闸线圈的继电器触点坏。

网友E:
我们公司有几台都是这样的,后来加了润滑油,活动了机械连锁部分,就都好了。按下分闸按钮时,如果能听到电磁吸合声,而不动作,一般情况都是机械摩擦阻力大造成的。

网友F:
呵应该是机械摩擦操纵力大,或者分闸线圈坏

网友G:
看看欠压线圈的衔铁有没有卡死.

网友H:
呵应该是机械摩擦操纵力大,或者分闸线圈坏

同意!

网友I:
分励线圈坏或者是机械上出了问题 .

网友J(2009-05-10):
开关很久不用了,两天前曾经合住过,分闸后在就和不住了,其中k2闭合操作接触器吸,但电动机不动作,问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