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操作规程

楼主(2008-08-14):
广州市**食品有限公司
文件编号

燃煤锅炉操作规程
型号:SZL6-1.25-AII

A/0

网友A(2012-01-17):
一、工程概况:
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供暖公司隶属于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有限公司,它包括南区北区两座锅炉房。其中南区锅炉房设置有2台SHL46—1.6/130/70—AⅡ,2台SZL14—1.6/130/70—AⅡ热水锅炉,热水锅炉额定参数为:供水温度130℃,回水温度70℃,供暖锅炉产生高温水经一级网输送至各换热站,再由它换成低温水供采暖用户。供热半径为5公里,供暖面积35万平方米左右。换热站11处。蒸汽部分设2台DZL4—1.25—AⅡ蒸汽锅炉,供洗衣房使用,根据洗衣房的特殊性,蒸汽部分不设水处理,凝结水不回收。
锅炉房包括:高压电气间、动力配电间、水泵房、化验间、中央控制室、办公间、维修间、值班室、上煤间、除渣间、煤场、柴油机发机组设备间等。
二、热力系统运行参数如下:
1、一级高温水参数
设计流量:1900t/h
供水压力:1.19MPa
回水压力:0.31MPa
供水温度:130℃
回水温度:70℃
2、二级网参数
供水温度:70℃
回水温度:50℃
3、锅炉房内设置1台1.4MW换热机组
供热参数如下:
设计流量:100t/h
供水压力:0.45MPa
回水压力:0.3MPa
4、蒸汽参数: 1.25MPa 190℃

18743988508  0439-5077062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