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遇到难题

楼主(2008-08-14):
请教高手: 本人遇上难题,我安装的是MCGS通用版,我想让他开机就进入运行工程画面,以防止操作人员使用电脑玩游戏。但是我按照培训手册最后一页上的方法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我找到userinit = 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 这个无法改为D:\MCGS\Programe\MCGSRUN.EXE,也就无法实现开机自动运行MCGS.  我的邮箱:yongganfk@163.com  多谢各位帮助指点。

网友A:
打MCGS的技术支持的电话啊!!

010-62979682

网友B:
设工程为D:\MCGS\Work\Test.MCG

将MCGSRUN.exe运行环境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点击右键 “属性”,按下图设置目标(T),
即在D:\MCGS\Program\McgsRun.exe后面加一空格,然后将D:\MCGS\Work\Test.MCG
加在后面,设置完后,将该快捷方式加到“开始”菜单的“启动”中便可。

网友C:
此方法可行

通过运行中输入REGEDIT,在HKLM\SOFTWARE\MIRC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下添加子项,名称随意

子项字符串为MCGS的安装路径的运行可执行文件。

网友D(2008-12-01):
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运行环境的快捷方式指定好目标以后,将快捷方式放在开始-启动里;另一种方法是改变注册表的方法,进mcgs的帮助文件,在搜索里敲新工程的提交,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2009-01-20):
多谢以上好心人指点,问题解决。

网友E:
恭喜,恭喜~~~~~~~~~~~~~~~~~~~~

网友F(2009-03-21):
2楼的没看懂,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G(2009-08-19):
你可以把mcgs的运行环境放到启动项里,就可以自动运行了,或者做安装包时可以点上开机运行。

网友H:
在桌面的运行环境快捷键点击右键在目标中添加路径“D:\MCGS\Program\McgsRun.exe后面加一空格,然后将D:\MCGS\Work\工程名.MCG”,然后将运行环境快捷键拖动到系统开机启动栏即可.

网友I(2011-07-15):
有个鸟用,只要按下ALT+TAB,即可

网友J:
做个批处理程序,将批处理程序添加到启动项即可!

网友K: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1)删除执行程序:D:\MCGS\Program\McgsSet.exe和其对应桌面快捷图标;
(2)删除MCGS系统安装时创建的程序群组:开始\所有程序\mcgs组态软件\通用版\mcgs组态环境;
(3)将D:\MCGS\Program\mcgsrun.ex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点击右键属性,将快捷方式下的目标在原来基础上加如下内容:+空格+工程路径+\工程名;
(4)将mcgsrun.exe的快捷方式添加到“开始\所有程序\ 启动"中,开机即可运行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