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报警err21问题?

楼主(2008-08-14):
我的松下伺服电机与驱动器A4系列连接后,上电报警err21,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与驱动器连接有开路            信号没传到驱动器上

网友B:
编码器通信线路断线或接线不对应!

网友C(2008-12-24):
是检测到内置编码器故障。当然可能是编码器电缆有问题,如果验证电缆OK,那就是编码器的问题了,更换编码器

网友D:
应该是编码器电缆线有问题,检查编码器电缆

网友E(2010-02-08):
电机电源相序不对,上电也报警。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编码器线接头的接地线断了。。

网友G(2010-06-11):
我也遇到过,经检查编码器连接线的两端都是正常的,并正确接线但结果还是报ERR21,该如何解决?

网友H:
编码器通讯出错,请检查通讯中断检测功能,我维修过这样的故障,100%修好---13556213286

网友I(2010-09-15):
松下编码器与伺服器连接时报警ERR22,伺服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2011-12-16):
我也有遇到过ERR21这样,是不是接地线有关呢,我没接地线

网友K(2013-02-27):
松下电机驱动器报21是什么原因

网友L(2013-10-09):
检查你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是否走在同一线槽或是拖链,可能是干扰的原因,将你的电源线和编码器线接地做好试下,我刚刚遇到这种问题,线缆全都是好的,就是屏蔽没接好,驱动器报E21,接好后立刻好了,你试一试!

网友M:
编码器线路有问题,你一路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