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TC启动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8-14):
请问PTC启动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先谢谢大家了!

真的没人知道吗!请求高人指教!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PTC一般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温度升高电阻增大

彩色电视机的消磁电路就用了PTC,给消磁线圈一个衰减的电流

网友B:
冰箱压缩机启动就有用到PTC启动器,在刚启动时因热敏电阻阻值小,启动电流很大,很轻松就使压缩机运转起来,当热敏电阻温度上升,阻值就变得很大,启动回路切断。

楼主:
谢谢!2楼!

对不起1楼我没说清请原谅!

网友C:
PTC一般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温度升高电阻增大。

楼主:
今天查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对之处还请指教!

PTC启动器也叫PTC启动器继电器是冰箱专用启动继电器。

特性:在正常室温下的电阻很小,当达到某一温度值时,电阻值会急骤增大数千倍。(这一温度成为临界温度。在冰箱中这一温度为50~60摄氏度)

工作原理:压缩机开始启动时PTC温度比较低,电阻较小(仅几十欧),可近似地视为开路。启动过程比正常运行时电流高4~6倍。大电流使PTC元件的温度迅速升高,当温度升高至临界温度后电阻值突然增大至数万欧,通过的电流又大幅度下降到很小的稳定值。此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近似地视为断路。

优点:无运动零件、无噪声、可靠性较好、成本低、寿命长,对电压的适应性较强。

缺点:由于有热惯性,停机后必须间隔3~5min后才能再次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查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对之处还请指教!

PTC启动器也叫PTC启动器继电器是冰箱专用启动继电器。

特性:在正常室温下的电阻很小,当达到某一温度值时,电阻值会急骤增大数千倍。(这一温度成为临界温度。在冰箱中这一温度为50~60摄氏度)

工作原理:压缩机开始启动时PTC温度比较低,电阻较小(仅几十欧),可近似地视为开路。启动过程比正常运行时电流高4~6倍。大电流使PTC元件的温度迅速升高,当温度升高至临界温度后电阻值突然增大至数万欧,通过的电流又大幅度下降到很小的稳定值。此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近似地视为断路。

优点:无运动零件、无噪声、可靠性较好、成本低、寿命长,对电压的适应性较强。

缺点:由于有热惯性,停机后必须间隔3~5min后才能再次启动。

网友E(2010-08-01):
都说的很好

费力了!!

网友F(2011-06-15):
以上说的都很好,但如ptc用于单项异步电机时,ptc窜与启动绕组,由于启动电流很大,ptc接近断路,会影响电机的启动性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