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力士乐伺服器报警F2174

楼主(2008-08-15):
现有CNC雕刻机X轴伺服器(TYP:力士乐INDRADRIVE  HCS02)上电报错F2174(Loss of motor encoder reference),该报错可立即复位,复位后一切正常。烦请高手帮忙解析,不胜感谢!

网友A:
是绝对值编码器吧,重新设一下零点?

楼主:
重设参考点后问题已解决。问题原因已查明:客户维修工下载驱动器参数后丢失了参考点数据,因为是绝对值编码器所以上电就报错。

网友B(2008-09-29):
哦。这样啊,了解下,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没有用过,不太清楚,以我的经验还是反馈的问题,多查查或者换一根线

网友D(2009-07-12):
力士乐INDRADRIVE HCS02报EP3请求故障原因,此说明书在哪下载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E(2017-08-14):
请教参考点数据怎么设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