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

楼主(2008-08-15):
我有几台数控机床, 5.5KW的电机,换了一批变频器后在50--60HZ,床身抖动.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这些变频在其他厂生 产的机床上运行就OK  急   急  急!!!

网友A:
产生了共振?用之前的变频器有这种现象?

网友B:
说明是共振频率,应避开。

网友C:
相识产生共振了

“这些变频在其他厂生 产的机床上运行就OK  ”你的床和其他厂生产的机床重量不一样把

网友D:
共振,同意楼上说法.
估计的的床子偷工减料重量轻!!

网友E:
床子的自重有问题吧,将一个电机换位置震不震

网友F:
更换一下电机,或者改变一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试试

网友G:
改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