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万用表的电阻档测交流电压问题

楼主(2008-08-15):
为什么拿万用表的电阻档测交流电压会把表完全烧毁?

网友A:
万用表的内阻低,就说最高档的10K档来说。我的万能表电阻才150K,测交流220V,就是1.4mA,表头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要是更小电阻档,如果是100欧档,万能表内阻是1500欧。你可以计算出电流是多大。所以肯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内阻低,就说最高档的10K档来说。我的万能表电阻才150K,测交流220V,就是1.4mA,表头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要是更小电阻档,如果是100欧档,万能表内阻是1500欧。你可以计算出电流是多大。所以肯定烧。

解释的很好

网友C(2011-02-13):
各厂家的产品不一样,我原来用的胜利表,用电阻档测220VAC就没问题,只是蜂鸣器响的不是动静。但没有烧,试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