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编程电缆PC-DOP连接不上

楼主(2008-08-15):
我刚买了一条PC-DOP,结果上载画面资料与配方的时候让我输入密码(密码我也不确定是对的),然后就是等待...COM DISCONNECT,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我的电脑没有连过台达触摸屏,我在Screen Editor 的选项-环境设置里选择了PC通讯口COM1)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脑是串口得 USB得?

楼主:
是串口的,难道要驱动

网友B:
不需要驱动啊,屏还要同时操作呢,你直接买根USB的线,操作简单还方便!!

网友C:
要进入屏的sys里面  设置下载的com口

网友D(2009-12-20):
请教一下该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