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变频器问题:低用水量时,水泵频率不下降,泵体热[求助]

楼主(2008-08-15):
我也是经常使用三肯变频器和其供水基板,大部分是一拖二,同时供水、循环启动。在系统用水量很小(或几乎不用水)的时候,水泵不停机,总是维持很高的频率、转速,造成泵体和水很热。请问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我在已经设置了175、178、179三个压力值,但实际上水泵只稳定在175的设定值上,达不到178的上限设定压力,所以水泵不停机,一直在转。造成泵体很热
不是止回阀的问题。现在我的楼刚办入住,用水量很小,另外在夜里几乎不用水;以后入住多了,用水量自然就大了

网友A:
实际管道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多大?你设的压力可能不对,你看一下“设定压力”的单位。

网友B:
在别的相似的场合,其它品牌的也出现过此现象,调试的问题。

网友C:
你要设置睡眠停机功能!让他低频工作一定时间后自动停机,当压力低于设定的睡眠时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D:
19871205jj   4楼 回复时间:2008-8-15 17:24:26
 你这个一拖二还不如用定时泵!

网友E: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小功率的水泵,楼层应该有9层以上,原因是水泵在40HZ时无公耗,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楼层管道有问题,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可以发站内信息联系我``

网友G:
回复7楼:我的是小功率的水泵,5.5KW,楼层有9层以上,应该不是楼层管道问题。如何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