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节能灯

楼主(2008-08-15):
13007三极管是NPN型硅材料高频大功率管,最大电流4A。在电路中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3007是一种高反压(600v)、低放大倍数的NPN型硅材料高频大功率管,最大电流4A。在电路中作高频开关管用。

楼主:
一台三相4KW电动机,额定电流8A,是指每一相电流8A吗,那么每一相导线要2平方才可以吗

网友B:
电线看使用的情况,即敷设方式,电缆形式等决定,没有2平方的只有2.5的

网友C(2008-09-28):
它们是成对使用的,两个管子轮换导通,作高频开关切换用。

网友D:
5楼说的有道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