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们单位的低压配电柜有一组一直有嗡嗡的声音,如将电源断开就没有了,但是没有负载也响,这是怎么回事萨!

网友A:
是否有风扇?或把配电柜内的电分开断,以缩小范围。

网友B:
这个应该好解决。。。

网友C:
很有可能是风扇吧,呵呵,那要打开看看啊

网友D:
散热风扇的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里面的继电器等小电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F: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G:
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有脏的,震动发出的声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有脏的,震动发出的声音

网友I:
风扇,控制,变压器,解触器都有可能发出声音

网友J:
应该是万能断路器哪里螺丝松动引起的

网友K: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L:
配电柜里一定有用电器在工作.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那是因为自动合闸的动力线圈装置问题,建议着重检查那个东西,最好是直接换一个,太旧了吧,估计用的是老式的配电设备。

网友N:
空气断路器的失压线圈吸合不好发出的50 Hz翁声,不影响运行,不必处理。

网友O:
检查接线是否松动,器件是否不良。

网友P:
你查看了接触器和继电器了没有?可能是线圈的磁铁吸合不好哦

网友Q:
接触器的磁铁吸合不好,

网友R:
确定没有?我们厂以前也有这样的原因里面根本就没有风机之类的东东。唯有断路器发出的细微嗡嗡声,是断路器发出来的声音振动了配电柜的挡板。才感觉声音较大。把挡板螺丝从新固定就OK了。

网友S:
情况有好多,要看柜里是什么东西,一般是继电器,接触器线圈和衔铁脏肇成的.如果声音特响可能是闭路环断了

网友T:
有可能是铜排上的螺丝松了 检查下

网友U(2009-04-03):
我们也碰到两次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哪有有很好的办法来处理!